com口?,急啊急

楼主(2004-08-15):
M735E新机求助,急急急!!! 1--昨天下午,新购M735E到手,可是没有COM口,怎么办,我许多工控软件都需要COM口,有没有做工控的请指点,加装转接装置有没有用,监视COM口怎么办,PLC编程和触摸屏编程怎么办?工控的朋友门和各大厂商的技术代表请发言.

网友A:
用USB转串口就好了!!!!

网友B(2005-06-09):
用三泰的工控板卡解决应该可以的。

网友C:
一般的USB-RS232都不支持三线通信,我试过和PLC通信非常不稳定

网友D:
是的有同感。不稳定!

网友E(2008-08-23):
台式机可买COM卡,本本就不知道了,

我用USB/RS232与OMRON PLC通讯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F:
笔记本也有扩展COM卡,USB转COM不支持串口中断有些场合不能用。

网友G:
找个USB转换就可以了 ,但是不要忘了要驱动!!!!

网友H:
我有RS232COM口呀,找我有惊喜

网友I(2008-11-09):
我的笔记本试过在电脑城买那些USB转COM囗,搞到头都晕了,结果还是要到工控店里买条现成的.

网友J:
USB转COM要买质量好些的,不然够麻烦的

网友K:
用USB转啊,现在的笔记本都没有串口。

网友L:
呵呵;USB转换的COM口不是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