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电机伺服控制接线求助!

楼主(2004-08-15):
请各位大虾帮助:我选用了研华的PCL-832卡控制3轴伺服电机的运动,但不知控制卡与电机的驱动器之间怎么接线。如果是直接采用电缆连接,那还需要给卡配置接线端子吗?同时可否接到控制柜上在接到驱动器上。选用的驱动器为ES-003,其上的电机方向控制好象是通过方向输入口电平控制,那是否还需要继电器的控制呢?等待各位大虾的回复,新手我多谢了!

网友A:
如果在深圳,我可以去帮你搞定!

网友(2007-05-27):
建议咨询研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