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双向可控硅的TTL脉冲触发

楼主(2004-08-15):
新手在此有礼了,现急需用TTL脉冲控制一约40安电流的双向可控硅,可否用TTL电平控制呢?如何做呢?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或限制吗?小生多次试验均不成功,还望各大侠指点一二,在此先表言谢了。

网友A:
ST和PHILIPS有一些关于利用他们的MCU直接控制可控硅的资料,你可以在网上去找一下。http://us.st.com/stonline/books/pdf/docs/1878.pdf 是其中之一; 如果你是刚开始玩可控硅控制最好采用电流驱动逻辑+脉冲变压器的方式去做; 我们有专门的板卡和模块可用工控机直接控制交流电路调压进行舞台灯光控制,交直流调速控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