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转速传感器及显示”

楼主(2004-08-15):
请教各位高手一下:我公司得一台转速显示仪表显示得转速与电动机的实际转速不符合,一般市哪方面的原因?先谢了!

网友A:
你的实际转速大概多少,如果转速过高,可能显示表响应频率达不到,你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传感器输出脉冲和实际转速是否一致。如果传感器输出脉冲不准,请检查是否安装位置和距离是否符合要求。

楼主:
电动机的实际转速只有1000r/m左右,而显示仪表上面却显示的比较高而且数字波动很大(电动机正常转动),甚至电机停了,仪表上仍然有数值显示.是不是显示仪表坏了.请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