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plc

楼主(2004-08-15):
我想请教各位大侠, OMRON plc 加密方法: 从程序第一行起输入下列指令: LD AR1001 FUN (49) 0 0 #1234 #号后面的1234即是你所设定的密码, 那下次要修改程序的时候密码怎么输入 PLC型号为CPM1A-40CDR

网友A:
上载时会有提示,在属性里改。fttp://fsdq.mycool.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