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真诚请教!

楼主(2004-08-15):
请问,为什么我使用Write和Write2的时候,服务器断的内存会增加,好像4k左右?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是不是什么东东开启后没有释放. 如string pointer 等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C:
服务器是你自己实现的?检查内存泄漏啊。

网友D:
是什么语言? C的话要仔细检查一下,读的时候增加吗

网友E:
各位高手: 大家好! 我现在在重庆的一家系统集成公司工作。眼下,我们公司接的一个项目是用ABB的AC800F做转炉,然后用vba作报表。小弟对vba是菜菜鸟,希望各位高手提供关于用vba作报表的资料,小弟感谢万分。最好有些用vba作报表的小程序。我的邮箱:188950819@qq.com 帮帮忙,谢谢!qq:188950819欢迎指教!

楼主:
读还好,就是写的时候?

网友F:
本小弟对VBA,VBS都非常的感兴趣,也请各位高手发点资料给我啊! wxldbq@163.com,谢谢各位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