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液压双支撑升降装置

楼主(2004-08-15):
求教液压双支撑升降装置,要求被支撑物体水平升降,有什么好方案。

网友A:
双作用油缸、比例换向阀、泵站、蓄能器、溢流阀、油滤…… 你在看还需要加点什么,我可以帮你整齐。

网友B:
你说的应该是双缸位置同步.一旦位置有偏差,就会损坏整个机械结构. 建议采用比例阀或伺服阀控制.注意选油缸时,要保证油缸的自然频率是阀的1/5以下.这样一来,整个系统可简化为二阶系统,比较好控制.如果油缸和阀的自然频率接近,系统就成了高阶系统.控制起来就非常困难了. 建议你采用TRIOMOTION的MC206(如果批量小)或EURO-MC205X(如批量大).具体做法比较独特,因为有一定的技巧,需要些经验,不方便在这详细说. 你要是有兴趣,就请发EMAIL到triomotion@126.com告知你的联系电话.

网友A:
triomotion兄的液压技术精良,可以信赖。不是托的说。

网友B:
谢谢ccbq兄弟看得起我! 惭愧,没有本事开发好产品,只好推荐人家的东东卖.

网友C:
“如果油缸和阀的自然频率接近,系统就成了高阶系统.”什么意思,简直是一派胡言,难道一点常识都没有? 阀只看作一个比例环节,因为阀执行动作比较快。液压机构也只是一个一阶惯性加延迟的系统。

网友B:
DragonShadow先生: 希望您要学会尊重别人! 我不喜欢班门弄斧,也不希望别人在我面前班门弄斧. 您要是觉得我说的不对,请访问国家电液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www.cnehc.com,问问那里的专家是我一点常识都没有,还是某人没常识!

网友C:
什么是高阶系统?你说的自然频率是什么东西?自然频率接近不接近与阶数有什么关系?请回答上面三个问题。

网友B:
我没必要回答你的问题.先去读读液压伺服系统的书再来问我这些问题! 如果是谦虚的学生,我愿意耐心讲,但对您这样的先生,对不起,没时间.

网友D:
我来说几句,DragonShadow虽也算这一行的高手,但山外有山,楼外有楼,何况人很难面面俱到,面面俱到就是万金油什么都做不好。DragonShadow在坛子中实有卖弄之嫌疑,而且说话口气有自以为老大的样子,让人不快,本来大家讨论还该以问题为主不应攻击别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何来得意?

网友A:
“阀只看作一个比例环节,因为阀执行动作比较快。液压机构也只是一个一阶惯性加延迟的系统。” 伺服阀是所有伺服元件中最难控制的一种,任何一个搞液压的都知道阀的实际流量特性只能靠实测得出来。比例阀勉强算做伺服阀,其实是近似。考虑到液压冲击和振荡,阀的动作可能足够快,但油呢?刚开机和运行一段时间可不一样,油温不同,粘度不同。而且油的振荡,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调整一下液压管路有时就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最后我忍不住说句重的,没别的意思,不要误会。 如果你只会调PID,没见过三阶以上的系统,连极点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少装老大。

网友C:
先搞清楚非线性和线性之间的关系。再来讨论阶数。 我不知道极点?我能通过程序来实现零极点的任意配置。

网友A:
呵呵,不是我攻击,只怕你也不懂得非线性算法吧。多数情况下线性近似是常用的手段,阶数与系统的实际和要求有关。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神经方面的书,比较难,推荐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