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08-16):
送电后显示OH,是不是只是风扇问题,现在风扇不转

网友A:
风扇损坏时会出现OH报警,如果是S系列机器,可以将参数CD671设为1,检查风扇是不是打开,如果打开,说明风扇部分存在问题,可能是风扇损坏,也可能是控制风扇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A:
应该为“如果不打开”

楼主:
谢谢碧海游侠 是SPF-2.2KW的,没接电机,现在一直显示故障,没法改参数

网友B(2007-11-20):
你好,我现在有一台11KW变频器,现在出故障了显示P ENN在闪

网友B: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
是不是输出模块坏了?

网友C:
大量供应三垦SAMCO-vm05变频器SHF系列7.5KW/380V 八-九成新左右价格优惠,质量保证!联系电话13511378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