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数控磨床,主轴电机采用7.5kw变频电机,变频器先后用过SIEMENS,DELTA,已经损坏8台次,变频器功率有7.5kw,11kw。而且每一次都是在早上第一次上电时损坏。另外,该磨床工作时变频器电流变化较大,3~20A。

楼主(2004-08-16):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损坏哪个元件?是怎样控制其运行!加减速时间?有空给电话020-88281886。

网友B:
应该是现场环境潮湿引起的,一般磨床现场都较为潮湿.在运行时变频器自身发热没关系.停机时电路板上产生结露.一开机就炸啦.

楼主:
再请问?此外变频器与外接电源是否需加交流接触器?

网友C:
我们在轴承行业应用了很多,一般将变频器单独拉到控制室

楼主:
李惠锋,你说的与现场情况类似,但如何避免结露引起损坏?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这样可把变频器隔离,变频器是否有放在电柜里,或专用房间。

网友D:
防止结露,可在变频器旁装一个灯泡

网友E:
建议放在办公室里! 按你所说的情况,应该为内部短路或者拉弧造成,因为磨削时有 很多颗粒状的粉尘,混在水气中,会在变频器内部集结(一种可能为静电吸附,颗粒状物体会导电;另一种可能为水珠集结)!

网友E:
可能会有人使用石棉等物体做隔离,但颗粒状的粉尘还是会进去的! 这是很危险的!

网友F:
也许是你的配线有问题

网友G:
用水冷型变频器吧,国际品牌,可以完全封死出气孔。找13321881989。

网友H(2004-09-15):
我单位有台设备的变频器也换过好几台,查来查去原来是这台机器的电源没有经过稳压造成的,看看与你的是否一样, 另:这里有没有维修印刷机的高手?希望认识几个朋友

网友I(2005-08-17):
检查电源,若波动较大,加稳压

网友J:
建议楼主采用我们的军用伺服驱动器,外罩是全封闭的,有效防止金属粉尘的 进入,而且采用三防(防潮湿,防盐雾,防霉菌)处理.关键是价格不高!-----------------俺也是实在忍不住了才推销的:)

网友K:
你想标新立异、创记录吗?文章标题写得那么长!

网友L:
应该是潮湿造成的,笔者也曾做过轧辊磨床的数控改造,曾把SIENMENS的810D的主板烧掉,检查一看,主板底部全是油和水珠,短路 或是元件发热不能散发出去坏掉的.当时也是环境密封潮湿.后来我们把控制电柜单独做一个小房间以后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M:
到GOOGLE里,输入军用伺服,然后查看结果吧!

网友N(2005-10-09):
老兄;防潮!

网友O:
我公司代理德国PowerAutomation公司的PA8000数控系统,能够完成各种复杂的功能,在各类切割机,滚齿机,车铣加工中心系统中优势明显,在欧洲于simmens属于一个档次,详细资料请登陆公司网站: www.jesee.com或者www.powerautomation.com。 上海杰先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021-32270029*213 金晨磊 QQ:50811408 有需要或者问题大家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P:
变频器不能太小 7.5kw的电动机要用大一点的变频器 要对变频器根据电动机进行设置,比如:电压、电流、频率、等。 电动机的加速、减速时间 变频器的防护也很重要 最好用三菱 我公司11kw的电动机用三菱的变频器工作,在10年的时间里只维护了1次,没有出现过故障。

网友Q:
我为您感到可惜!

网友R:
如果说早上第一次上电就损怀,排除了上面说的的凝露等因素外, 就要考虑是否有人为破坏!

网友S(2006-02-14):
应该是潮湿引起的,我遇到过4台这种情况烧掉变频器的,而且都是坏整流模块或BIGT模块

网友G:
用法兰式安装,背面防护达IP66,可以全面封死电控箱。价格又不贵。风道穿柜底板而出,散热在外面。

网友T:
损坏到第三个就应该找有共性的原因了,比如上面说的潮湿、金属粉尘侵入、阶级敌人破坏等。应该把变频器换一个能避免这些情况的地方安装。一直到第八个出问题,看来你的老板涵养还不错。

网友U:
唉,可惜了那几台变频器啊

网友V:
应该是凝露,因为第一次开机就排除了一些常见的故障原因

网友W:
上面的问题可能是电源电压不稳定的原因,如果方便的话在你的设备前方加一个稳压电源

网友X:
你能不能把他挪到空调房里去?

网友Y(2009-01-09):
我今天给人装变频器,一连串炸了四台,现象都一样,变频器空载没事,线肯定没接错,我测的电压也没有超标,405V,一般变频器都可接受440V电压,可只要接上一电机后,一上电就炸,根本就没有运行,愁死我了,我查了网络,有说电压高的,有说电压不稳的,有说合闸涌流过高 的,没有一个确切的原因,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请求同仁支援!

网友Z:
  应该是潮湿引起的

网友AA:
估计有3个原因!

1,变频器质量问题。

2,变频器到电机间的电缆漏电或短路

3,电机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