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4-08-16):
一台数控磨床,主轴电机采用7.5kw变频电机,变频器先后用过SIEMENS,DELTA,已经损坏8台次,变频器功率有7.5kw,11kw。而且每一次都是在早上第一次上电时损坏。另外,该磨床工作时变频器电流变化较大,3~20A。另外变频器通过交流接触器、空开(正泰)与3相电联。

楼主:
请王老师、李老师帮助解决。

网友A:
你是不是设置成了一开电变频器就转哦(自检启动时转),这样很容易坏。

网友B:
建议你在电源输入端加装交流电抗器吧,我碰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