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伺服系统中,什么叫插补控制

楼主(2004-08-16):
请问在伺服系统中什么叫插补控制,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方式?

网友A:
简单的说就是多边形逼近。具体算法涉及计算方法,相关书籍上有的。

网友B:
可以找有关的资料看一下,,,比如QD75的资料,,里面介绍的很详细的,,,,,,最好在找个应用过的设备看以下,,,很好理解的,,,

网友C:
可以看一下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编写的《运动控制系统》一书,上面有详细介绍

网友D(2018-12-05):
QD75 简介LD75 圆弧插补 直线插补 视频教程

百度网盘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uZErLeQYixh7HdFao-A7Lg

需要完整的13集视频教程请加我Q或者微信270871023

 QD75 LD75直线插补 圆弧插补(高级运动教程)
第1集 Q系列与L系列PLC 程序互相转换教程
第2集 G2000至G2009参数直接用程序设置方式教程(重要)
第3集 三菱PLC程序 M代码使用方法运用教程
第4集 XYZ轴当前位置清零 当前位置定义位任何指定值
第5集 直线插补 画斜线 相对和绝对位置画斜线
第6集 不用定位表格数据  直接用编写程序方式 画斜线
第7集 画三角形状 XY轴插补 直线插补 例子教程
第8集 画四方形状 插补 例子教程
第9集 3轴马达 联动走 五角星 与如何定每个点位置(重要)
第10集 圆弧插补 画弧 画半圆 例子教程
第11集 画圆的两种方式 例子教程
第12集 画梅花圆弧例子教程
第13集 画个小鸭子  直线插补 圆弧插补 合并讲解例子(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