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伺服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4-08-16):
本人想用三菱的MR-E系列伺服放大器做一个伺服系统,需要做一个人机监控界面,如果用MRZJW3-SETUP1软件设定,可不可以取代GOT人机界面和相应的PLC? 请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A(2004-09-28):
三菱伺服驱动器提供有计算机通讯功能,包括读写指令,状态信息等,可以自行编制软件吧。

网友B(2004-11-04):
不可以取代PLC,但是可以利用RS232口自己编个应用界面

网友C(2005-11-24):
肯定不能取代PLC

网友D:
自己编界面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