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ber伺服电机突然高速旋转问题

楼主(2004-08-16):
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在这里寻求解答。 伺服控制器为 Parker公司的Compax500M, 伺服电机为Stober的ES72P501... 设备上的伺服电机不能运转,显示编码器故障。换上新电机后故障解决。 拆开旧电机的编码器,发现一条ref-信号线脱落。接好后再换回去测试,结果电机飞速旋转,将设备的齿形带拉断。不得已再换上新电机后ok。 检查电机和编码器,未发现异常,过了两周,再次测试。为防止意外,不带负载测试,多次测试电机工作正常。 ---怎么会突然高速旋转?后来测试又恢复正常? --跟换电机时,未更改过伺服控制器的参数。 而且编码器是增量式,没有绝对零点。

楼主:
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谢谢指点!

网友A:
估计是编码器接触不好引起的,没有反馈回速度(霍位置)信号,引起飞车.

网友B(2004-09-27):
你们的德国Stober伺服电机是哪里买的,请回复 wj_schneider@tom.com

网友C(2007-09-03):
求助:STOBER 电机,电机尾部有个螺杆状的接3根线的东西叫什么?哪能购到?类似传感器。chaojinlei@sina.com,
                          MSN:chaojinlei@hotmail.com,谢谢!

网友D(2009-04-18):
应该是编码器的转子相位角故障,引起飞车。你可联系桐乡市易维自动化技术公司陈工(0573-88373872)联系维修事宜。

网友E(2010-10-30):
有谁知道该控制器的程序装进后且无法完全保存(如只有30%左右),系统报警指示灯亮且不能运行?谢谢。

网友E:
该控制器的存储卡哪有售,价格如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