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labview连接不上设备

楼主(2004-08-16):
本人用labview 编程连接示波器,接口用的usb转gpib viopen函数返回错误:指定的接口号没有配置,但好像已经配置好了,使用IO config 进行了默认配置,资源名用的GPIB::20::INTRE 这是为什么,紧急求助

网友A:
GPIB::20::INTRE 应该是GPIB::20::INSTR

楼主:
谢谢,答复,我明天上班看看

楼主:
是我写错了,好像用的就是 GPIB::20::INSTR

网友B:
默认值不应该是GPIB::20::INSTR 或者可能是GPIB0::20::INSTR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