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结果你觉得正常吗?

楼主(2004-08-16):
最近本人发现用于变频驱动电路的二极管有点怪 一般我们普通的硅二极管用数字表二极管档量起来都是4百多 而这种二极管量起来却是2百 查一下资料这种管子也是普通硅二极管,只是耐压比较低 有哪位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耐压低的快速二极管是这样的!

网友B:
其实二极管有很多种类,测法有很多,不同种类测得的二极管的值业不同,看着办了。万用表测出150以上的有些都是好的,像肖特基的二极管,有些稳压管,稳压值越小,或者功率越大的稳压管则测的值也越小,一般不同的二极管值600多,或者700多,这个数值是一般人说的,其实是电压值,三位半表的值是第一位是个位,600就是0.6伏

网友B:
一般的驱动板上面驱动部分有好多15-20伏左右的稳压管,测出值也很正常的,电源板上面有很多肖特基管也是这样的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