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用过双转子流量计测试过沥青流量?

楼主(2004-08-16):
各位大虾:您们好! 我想用双转子流量计测试沥青流量,但没有实用过,不敢冒险. 请用过双转子流量计测量过沥青的大虾指点,效果怎样,用哪一家的产品好,谢谢!

网友A:
我到觉的不可取,因为转子可能会由于长时间的使用而使测量精度大大的降低. 我建议好果是用在要求较高的工艺上,就要考虑用电磁流量计好些,无论从使用以及日后的维护都很方便.

楼主:
谢谢指点! 一般电磁流量计是用于导电介质,而沥青不是导电介质啊. 再者,我是汽车上用,不能满足前后直管安装的要求,只好向各位大虾请教.谢谢!

网友B:
考虑齿轮流量计是否可以。

楼主:
流量计是用于沥青洒布计量,要求洒布均匀,故不用齿轮流量计. 有大虾指点可用科氏力质量流量计,但不知有哪位大虾实用过, 哪种品牌质量可靠,谢谢!

网友C:
以上讲的都不行,你可用超声波流量计。

网友D(2004-10-19):
我觉得这个最好用核磁震动流量计,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