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IGBT关断时可以不用负偏压吗?

楼主(2004-08-16):
求助:IGBT关断时,有不用加负压的型号吗?

网友A:
对于电压关断的器件,不加负压怎么关?

网友B(2004-09-18):
据我所知没有这种型号的IGBT,管子好想都需要加一个反向电压才能关断

网友C:
IGBT 是可关断器件 不用加负压

网友D:
IGBT不仅不用加负压就可以关断,即使在正压情况下也可以强迫关断.正因为这个特点,IGBT才可以实现器件换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