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经验数据有吗?

楼主(2004-08-16):
今天,我调试了一台富士G11 11KW的变频,按出厂数据F26 F27的设定值,电机运行尖叫声很大,我试了好多数据组合,才算解决。请问各位同行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数据。

网友A:
不会造成干扰则把F26调高一点就好了,超过7K则F27不用调。

网友B:
电机尖叫一般是变频器的载波频率低调高点就可以。但要考虑到电机发热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因为是第一次碰到,最终,F26调制10K,F27为出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