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变频器故障原因

楼主(2004-08-16):
我公司一台西门子变频器:型号为:6se7132-6ed61-3bao经常出现故障:F008,查手册提示为直流母线电压降到其值76%以下,或者是”短时电源故障“,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请检查进线二极管整流桥是否有损坏,若损坏,更换整流桥;若没坏,可能是线路板坏了,短路造成直流电压降低。

网友B:
是不是电容老化了呀,西门子的老设备厂出现这样的故障,

楼主:
感觉不太可能是整流桥损坏,如果损坏那就可能基本上起不动,但是现在还都能复位,另外线路板损坏对直流母线有影响吗?具体是那块板子?电容老化会对直流母线有影响吗?盼望回答

网友B:
整流桥是强电部分,如果损坏肯定不行的,不会像你所说的那样情况。查查别的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