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都有什么类型

楼主(2004-08-16):
请问编码器都有哪些类型,像A/T/I/S型编码器各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相对值,绝对值,葛雷码 电压输出,NPN和PNP集电极开路输出,差动输出

网友B:
絕對與增量

网友C:
一、按码盘的刻孔方式不同分为:增量型和绝对值型 1、增量型:就是每转过单位的角度就发出一个脉冲信号(也有发正余弦信号,然后对其进行细分斩波出频率更高的脉冲),通常为A、B、Z相输出,A、B相为相互延迟1/4周期的脉冲输出,根据延迟关系可以区别正反转,而且通过取A、B的上升和下降沿可以进行2或4倍频;Z相为单圈脉冲,即每圈发出一个脉冲。 2、绝对值型:就是对应一圈每个基准的角度发出一个唯一与该角度对应2进制的数值,通过外部记圈器件可以进行多个位置的记录和测量(N=单圈位置数*最大记忆圈数)按二进制的类型不同分为一般二进制码和葛雷码,葛雷码的好处是临近的数值变更时各位的状态只有一个位发生变化,其他位保持不变。 二、按信号的输出类型分为:电压输出、集电极开路输出、推拉互补输出和长线驱动输出。

网友C:
格雷码举例说明: 从0到7的格雷码为: 000 001 011 010 110 111 101 100 这样100变回000也是一个位发生变化,优点和用处请您自己想想。。

网友D:
补充一下: 以工作原理分有增量式与绝对式.绝对式还有单圈(360度以内工作)和多圈之分. 以电气输出物理形式分 增量值输出有正弦波(电压或电流)输出\集电极开路输出(NPN或PNP)\差分驱动输出(或TTL)\推挽式输出(或HTL)\上拉电压输出 绝对值输出有并行5V或24V输出,串行输出(SSI或BISS或EnDat等),现场总线输出(PROFIBUS-DP,Can,DeviceNet,Interbus,其他RS485等),变送4-20mA输出式等. 以输出数学格式分, 增量式有A,B两相(相差90度相位角)和Z相(0位); 绝对式有格雷码,格雷余码,纯二进制码,BCD码,注意,如果是并行输出,必须是用格雷码或格雷余码. 以应用情况分,有旋转编码器与角度编码器(高精度角度360度以内测量),直线编码器(光栅尺)之分. 如以编码器机械安装形式分, 有轴型(夹紧法兰,同步法兰,伺服安装型),轴套型(半空,全空,大口径型),微型,金属外壳重载型等. 以编码器物理工作原理分,有光电式,磁电式,触点电刷式. 我有一本光电编码器选型参数介绍及增量式到绝对式,绝对单圈到绝对多圈的样本介绍,需要的朋友可以将地址email给我,免费寄送.(gemple@online.sh.cn)

网友E(2005-04-14):
阿Q您好:    可以给我一份吗?先谢谢啦!yuanyuesheng_no1@sina.com

网友F:
各位工程师你们好 我公司是德国梅尔工业集团中国办事处是专业做编码器技术,销售 有增量型,绝对型。单圈/多圈 脉冲1-90000可调. 欢迎咨询交流 QQ437365848 emaile:zh83t10@126.com 如各位需要资料请发邮件到我地址.我会尽快寄出资料供各位参考

网友G:
刘斑竹,为什么要删我的帖子,请详示!!!

网友H:
my e-mail:fr1nco187828@yahoo.com.cn thanks

网友I:
删掉的帖子,可能的原因有: 与技术完全无关的帖子与回帖,比如,完全没有技术价值的广告和政治性的号召,完全没有任何内容的空贴,只说一下“好”“顶”字样的回帖(这样的好象还没有删过); 重复的回帖,也许是工控网的问题,经常出现内容一样的重复回帖; 操作失误被误删的帖子,目前为止出现过一次,在删除重复贴的时候点错了,我是发现重复贴还在时才发现错了,被删的帖是谁的上面是什么内容已经看不到了,也不知道应该向谁道歉。 如果我误删了您的帖,实在很对不起。

网友J:
凡夫俗子 你好: 我想向你请教有关格雷码的具体内容,请予赐教!我的E--mail是jsycxxx@163.com.谢谢!

网友G:
与技术完全无关的帖子与回帖,比如,完全没有技术价值的广告和政治性的号召,完全没有任何内容的空贴,只说一下“好”“顶”字样的回帖(这样的好象还没有删过); ------------------------------------------- 这样的贴子我没发过,(也可能发过忘了,很久以前发过) 没关系啊。我跟您那里也学了很多东西(交流司服我接触的不多),应该谢谢刘老师。

网友J:
刘老师 你好! 我刚接触工控,我想向你了解一下格雷码方面的知识,能具体一点介绍一下吗? 谢谢!

网友K:
阿Q您好:      我也要一份。谢谢啦!ds@tj-daisei.com

网友D:
编码器资料工控网上可以免费下载:http://www.gongkong.com/customer1/3351jp

网友C(2005-05-25):
自然二进制码与格雷码的比较: 1、自然二进制码和二进制数一一对应,简单易行,它是权重码,每一位都有确定的大小,从最高位到最低位依次为2的N次幂排列,可以直接进行大小比较和算术运算。自然二进制码可以直接由数/模转换器转换成模拟信号,但在某些情况,例如从十进制的3转换为4时二进制码的每一位都要变,使数字电路产生很大的尖峰电流脉冲。 2、格雷码则没有这一缺点,它在相邻电平间转换时,只有一位生变化,格雷码不是权重码,每一位码没有确定的大小,不能直接进行比较大小和算术运算,也不能直接转换成模拟信号,要经过一次码变换,变成自然二进制码。但对于电路由于临近数值之间的转换而产生的尖峰电流脉冲有很好的抑制作用,尤其利用在绝对值编码器上此特点突出,另外电梯的楼层检测一般也多为格雷码检测,一方面减小每个位的检测开关的冲击电流,另外可以减少检测开关的检测次数从而加大使用寿命。

网友C:
十进制数值 自然二进制 格雷码 0.............000..........000 1.............001..........001 2.............010..........011 3.............011..........010 4.............100..........110 5.............101..........111 6.............110..........101 7.............111..........100

网友L(2010-01-16):
大家好:我最近在设计一款产品,需要用到编码器,哪位有这方面的资料发点过来或寄来,本人深表感谢!

我的邮箱:lanxian123@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