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球磨机上的使用

楼主(2004-08-16):
请大家就变频器在球磨机上的应用选型、使用方法、使用情况、使用效果谈谈自己的经验、看法。

网友A:
变频器用在球磨机上总体感觉不好,如果是保护设备的话,建议用软起动器。

网友B:
球磨机的转速一般是稳定不变,如果转速变化,球磨机的粉磨效率严重下降。变频器作为球磨机的起动装置还可以,但价格太贵。

网友C:
2楼和3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D(2006-04-30):
请问带球磨机的变频器一定要放大一挡吗?还是同功率的就行?(矢量变频器)

网友E(2006-09-17):
我现在要改造的陶瓷球磨机转速25,90KW的电机,第一次起动时烧了变频.是要做节能的,不知道前途是否渺茫!

网友F:
我公司刚做了一套132KW的。有四个月了,使用正常。

网友G:
本人给两个瓦厂用变频器带动球磨机,一切正常,使用已经两个月了。但我在设计与安装时考虑的是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的1.1倍。
同样也是用在节能上,节电率达到22.6%以上。
如想了解和联系,请登陆个人网站:
www.hongyong2000.any2000.com

网友H:
我们以前给一个客户测了数据,但还是不敢做,就是担心做不起来,那损失就大了

网友I(2006-12-19):
不一定,关键要看球磨机的生产工艺.我做过有的达到18%的节电率.13556899364

网友J:
肯定行,只是节能效果可能不明显》

网友K:
球磨机想节能的话建议用进相柜

网友L:
用软起,比较好

网友M:
呵呵,是不太好做,但也有做的,不过好景不长,它是大惯量的负载,电流变化,建议选用矢量变频器,且最少高配一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