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VF-S7系列变频器OCL故障何解?

楼主(2004-08-16):
各位高工好: 小弟正在维修东芝VF-S7系列变频器,通电运行一小时空载正常,输出电压平衡。但发现有几次OCL的故障记录(苦于无说明书,自己瞎摸索出来的)哪位经验丰富的大哥可以指教一下小弟,OCL故障类型何解?

网友A:
过电流,检查电机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B(2005-01-22):
我有VF-S9说明书需要请联系

网友B:
不是OCL是OC 1 。是加速过电流。

网友C:
设置问题 加减速设置

网友D(2005-03-01):
高三师傅,咋联系?

网友E(2008-07-30):
检查电机电流加减速设置

网友F(2011-11-29):
各位 VF-S9报错 EPH0 输出阶段错误 到底指什么错误啊 负载问题 断开负载 也一样 。请熟知的朋友们多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