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1151压力变送器10千帕想修改量程30千帕!!

楼主(2004-08-16):
我单位有一台1151压力变送器,量程10千帕,我想修改量程30千帕,说明书上说给高压侧一个30千帕的信号,请问这个信号怎么给予?需要用什么设备吗?高压侧是不是指压力接口?希望各位高手尽快给予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请来电010-86877476 010-62977168 62977169 我免费给你改好!

网友B(2005-04-03):
可以用压力手操泵加压到30Kp,然后调量程,直到20Ma为止.不过不能超过仪表的最大量程!

网友C:
楼上的说法很对,压力变送器就只有一个接口,直接接到它的压力接口,加压,然后调节量程到20Ma,调节后再走一遍行程,调节一下精度,就可以乐。

网友D:
能改阿,你最好返回原厂改

网友E:
首先了解传感器受压部分可否承受,再考虑改变量程

网友F:
周公:我有3.0MPa的压力变送器(膜盒指示),想让它工作在3.0MPa附近合适吗?

网友E:
‘附近’只可以低、不应该高!通常使用应该在仪表(传感器、变送器)量程的2/3~3/4,留一定裕量,不应该超量程使用。

网友G:
先查一下说明书,看一下测量范围然后再决定是否调整

网友H:
先看压变的参数选型中,此压变的最大量程范围,若30kPa在允许范围内,用压力校验设备标定。

网友I:
1151压力变送器,量程为10KPa,那么它的型号应是1151GP4E,4E的范围应是0-6.2~37.4KPa,所以它能将量程改为30KPa,用压力校验仪检定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