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变频

楼主(2004-08-16):
我有一台V2变频器用在恒压供水上,结果经常发生OC-C故障,不知是什么原因,热烈欢迎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2010-04-23):
设备出现oc-c报警,然后更换了变频器的风扇,现在还是一样的报警 但是设备启动不来了,人机界面显示设备正常

网友B:
是上电显示  还是运行就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