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伺服接线!!!

楼主(2004-08-16):
我欲用松下A系列伺服电机(三相,200V,400W),请问电源线可不可以在L1、L3上接单向200V?我接触过其他品牌的伺服电机可以这样用,不知松下伺服电机可不可以这样子?谢谢!

网友A:
能!不过要把电源地线接驱动器接地端子

网友B:
完全可以,就接在L1,L3上,这样可以用普通220V测试,接L1,L2或L2,L3就不行了。 其实400瓦你用普通220V就可以了

网友C:
谢谢两位的指点,不过落叶追风您能说再清楚点吗?万分感谢! 再有,如果电机功率超过400W,还可以这样接吗?

网友D:
一般来讲在1000W以下都是可以这样接的。另以后可以试下东元的或是众为兴的伺服, 电压不会这么麻烦。 www.adtechcn.com

网友E:
完全可以 我们都是这样教客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