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000软起动板技术参数

楼主(2004-08-16):
s-2000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电压斜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双MCU)。可技术转让面议。第一台软起动器至今已经连续无故障运行8年之久!!!ruanqidongqi@163.com

网友A:
请问你的软起动从开始到正常运行的最短时间是多少,能提供电动机起动时间的公式或者经验值吗,我用的是0。75kw的三相电机,要求起动时间短,(100ms以内)并且起动电流不能太大,因为要特别频繁的起动 我的e-mial:jianeee@163.com

网友B:
请问:你的板被国内哪家采用过,你的mcu是什么厂家的.

楼主:
满足你的要求,强烈推建用变频器,看来用软起动器不能胜任了!!!!

网友C(2008-10-10):
还卖吗?多少钱1块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