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s7-300如何与ifix通讯

楼主(2004-08-16):
我单位使用ifix2.6,s7-300,网卡cp5611,软件v5.1,驱程s_7已装,不知是否IFIX还是simens设置有问题,还是缺少其他驱动,IFIX不能和simens通讯,望各位大侠帮助,若缺少驱动,还请发送邮件到: zouliushengfang@163.com 或电话联系:022-26340745转3010 小弟这里先行谢过,不胜感激。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A:
ifix与s7 300通讯很麻烦,简单的说安装好西门子softnet后重新启动,启动时会自动执行,共有9步,其中关键处很多,一时说不清,你先把softnet安装好后与我联系,工作时间0451-86573715,我在电脑前一步一步讲给你,也可以email jshq2000◎163.com

网友B(2004-09-15):
很简单,你可以找我

网友C:
新手求助:honeywell hc900如何与ifix通讯? 小弟这里先行谢过,不胜感激。 qiyue@my3ia.sina.com

网友B:
这两种硬件我都做过,可以打我电话! 010-86015199

网友D(2006-09-19):
我有个这样的项目字调试,过几天就有结果了,到时候可以拿出来分享下!

网友E:
需要SOFNET,可用OPC方式进行通讯

网友F(2006-11-13):
都是高手

网友G(2007-01-30):
我也有个这样的问题,老工控机,IFIX3.0,用以太网与S7-300 CP343-1通讯,装了SL4,配置后,不能正常采集数据,不知道还有什么关键的东西,请教了!
LGTMQ@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