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opc远程的问题

楼主(2004-08-16):
在remote的client软件中已经成功连接了服务器,建立了group和item但是说out of service不知为啥。设置为两台机器的验证级别为:none。识别设置为指定用户。

网友A:
请教各位:谁有HOLLYSYS MACS系统超级精灵的函数中文说明。谢谢!(例如:OPLOG())

网友B:
请教怎样用VB远程连接OPC SERVER?能给我代码吗?

网友C(2004-09-16):
我也想要,现在正在犯难呢。angel_fwt@163.com

网友B:
我已成功连接 只需在服务器端配置DCOM 在客户端连接 CONNECT “OPCserver名”,“远程计算机名” 就可以了

网友D:
樓上的老大 可以把這個帶碼給我吧,還有DCOM要怎樣的配置麻煩順便說一下 謝謝 m7520127@yahoo.com.tw

网友E:
To swishine: 我现在也遇到DCOM端口配置问题,请赐教!! 谢谢!!! phm133@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