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何种显示屏可替代瑞士Micro Design System公司的触摸屏

楼主(2004-08-16):
我厂从瑞士进口设备上的触摸屏常常出现白屏。找原厂买要天价,不知那位高手知道能用国产或日本产的触摸屏代用否。该触摸屏为10.4寸,分辨率640X480,使用PCMCIA卡储存程序,用MPI接口与西门子PLC连接。若能相助,不胜感激。

网友A:
可选的品牌很多,我们代理的美国红狮产G310C000就可以,单价24000元,组态软件绝对比西门子,普洛菲斯等简单好学。021-54807896 软件可到红狮网站下载http://www.redlion.net info@shlauto.com

网友B:
很多HMI都可替代,关键看你性价比定位.PROFACE 10.4真彩 伪彩 现货,西门子MPI直连.使用CF卡存储大量数据或程序. 网站:www.tianren88.com

楼主:
我曾带着触摸屏中的程序到上海PROFACE公司和无锡PROFACE分公司去做了试验,结果是不能直接使用,PROFACE公司的工程师也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不明白两种触摸屏都是使用WIN CE,为什么程序打不开。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网友C:
TO:很累先生: 看你的情况是要将触摸屏将西门子PLC通信,你可以用日本HAKKO公司的,全系列都可以直接与西门子全系列PLC直连,不需要任何转换装置,一条电缆就可以搞定,HAKKO公司有40多年专业生产HMI的历史,产品的兼容性以及通信能力在同行处于领先地位,不过看你那情况如果要使用原来程序可能不行,因为软件不同,也就是出现你上面的情况了,有兴趣可以登陆网站看看www.xinheng88.com

网友A:
是不是软件加密了。不同品牌的产品,软件不兼容,很正常。

网友D(2010-08-11):
TO:很累先生:您好

   我手头有两台   MICRO PANEL     型号:GF1-10TVD-100

            请联系我    刘先生    lbtz1@tom.com

网友E:
白屏都可以维修啊!15322252751 QQ:20397455  或397331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