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rs485-232转换器实现三菱A系列监控???

楼主(2004-08-16):
现有一三菱A系列 UC24-R4 模块,RS232--485转换器,想利用组态王实现监控,但不知该如何接线?? 转换器上有 D+ , D- , GND , 9V 四个接线口, UC-24-R4 上有SDA, SDB,RDA,RDB,FG,SG几个接线口,应该如何连接呢???

网友A:
请先确认UC24-R4模块是485的通信模块,如果是485的话将SDA、RDA接D+ ,SDB、RDB接D-,SG接GND就可。监控程序可以自己用VB写。简单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