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怪病求教!

楼主(2004-08-16):
直流电机通励磁电,电枢未通电时,用手转动转子一个方向会转动,另一个方向转不动,断励磁电后,转子二个方向又都能转动,拆开电机未见异常。求教各位高手解答疑问,谢谢!

网友A:
试一下子优化

网友B:
你把电枢线摘了,让电机电枢端子悬空,只对励磁通电,再用手“盘车”试试,如果电机的机械没有毛病,应该双向都能转动的。 你说的电枢没通电概念含糊。电枢线接着呢,就不好说了。

网友C:
查以下你的电枢控制电路或者是励磁中电流交流成份太大

楼主:
直流电机拆装一次,试机后一切正常.莫名其妙!!!

网友D:
说的太含糊了,拆装前试车的步骤,拆装的过程.

网友E:
正常,改变直流电机励磁电压的极性,可以改变转向。

网友F:
你的调速装置是单向的,反向时 续流二极管相当于短路

网友G:
电枢有剩磁,所以可以用手转动转子一个方向会转动,如将励磁反接就可以用手向另一个方向转动。

网友H:
有的调速器在没给磁场的情况下电机还会转呢,

楼主:
我的直流电机是多相限运行的,直流电机拆开未见异常,只好再装起来试机,一切正常,使用至今已十余天.

网友I(2007-06-03):
你说的太含糊了,你说的是电枢线接好还是没有接好.如果是接好的话,并励直流电机励磁电源断掉不就要飞车了吗.

网友J:
你说的“转不动”只是阻力大一点,如果用足够大的力矩是可以转动的,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如果只加励磁,转动电机,此时电机就是发电机。

网友K(2007-08-24):
同意楼上的

网友L:
同意尖嘴钳说法

网友M:
不发表见解

网友N:
还以为抱死了呢。

网友O(2007-10-05):
查以下你的电枢控制电路或者是励磁中电流交流成份太大

可能是楼上这个缘故

网友P:
学习中,只知道励磁通电后应该不会轻易的盘动

网友Q:
电枢线肯定没拆且在电枢回路中一定串有二极管,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非常正常,其中的道理只要懂电子电路的人都知道

网友R(2007-11-21):
励磁通电后不会轻易的盘动,因为会产生制动力,除非励磁回路出故障

网友R:
励磁线圈可能出现故障

网友S:
拆装一次后又恢复正常,基本上可以肯定是装配的问题了。大概是转子与定子之间的气隙不匀造成的。

网友T(2007-12-25):
这是一很好的帖子!顶一下!

网友U(2008-02-29):
绝对正常

网友V:
学习了!有点不理解,帮不上忙!

网友W:
呵呵,很正常吗。励磁通电产生磁场,此时用手盘车,顺逆方向都应感到吃力,如果你的力量和盘车速度足够的话,此时的直流电机因为电枢有剩磁就变成了发电机,如果不扫膛,轴承正常,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X(2008-04-09):
外接一台电机

网友Y(2009-08-23):
通励磁,电枢未接,电机用手可以盘动。如若不动。第一是电机扫堂。第2是电枢有扎间短路的。

网友Z:
很正常,原因有三 。1   可能有剩磁。2    控制器零速没做好。3     四象限控制器处于发电状态需要力矩。

网友AA:
我认为可能有剩磁

你可以用万用表检测一下

网友AB(2009-12-03):
很正常,原因有三 。1 可能有剩磁。2 控制器零速没做好。3 四象限控制器处于发电状态需要力矩。
支持楼上

网友AC:
直流电动机是那种类型的哦 ··他励 串励 复励  ·· 通励磁通电流咋会变为直流电机哦 电枢不动!!?

楼上的的那些高手请说哈具体原因  谢谢!!

网友AD:
这种现象正常,直流电动机励磁不加,只加电枢电源,由于电机磁极的剩磁,使得电机朝一个方向具有电动趋势,因而手动沿此方向旋转起来很轻松,而相反方向盘转自然很吃力.理论上没有剩磁的情况下,电枢相当于一个磁铁,与转子的铁心相互吸引,应该正反方向盘转都很费力.

网友AE:
新来的,学习一下

网友AF:
变频控制程序和电路板污染也会引起,经历。

网友AG:
590故障报警请与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

网友AH:
很好的帖子!顶一下...........................

网友AI(2010-04-07):
静止逻辑没有打开.suoyi

网友AJ:
引用 网友J:
你说的“转不动”只是阻力大一点,如果用足够大的力矩是可以转动的,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如果只加励磁,转动电机,此时电机就是发电机。

网友AK(2010-08-30):
直流调速器有问题请来电资询,13636380862.

网友AL:
本该如此,有外部磁场

网友AM(2011-02-13):
同意七楼的说法,如果把电枢线拆下来就不存在这种现象了

网友AN(2011-05-31):
学习一下,没搞懂原因!

网友AO:
我觉得电枢线有短路,电机通励磁电然后转动电机如果电枢短接的话相当于刹车,另外电机的中心点有可能不正。

网友AP:
“直流电机通励磁电,电枢未通电时,用手转动转子一个方向会转动,另一个方向转不动,断励磁电后,转子二个方向又都能转动”

具有锁向机构的单向转动电机?

网友AF:
碳刷架,转子线路等漏电引起。

网友AQ(2011-08-18):
通电试试,震动 声音正常,电压电流正常,就没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