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dcom 的配置问题

楼主(2004-08-16):
请问各位:WINXP下OPC 服务器端和CLIENT端如何配置?我在服务器端和CLIENT端各建立一个用户“OPCUSER”,密码是“PASSWORD”。 在服务器端的配置:1 运行DCOMCNFG,选中OPC SAMPLE SERVER 属性,在“常规”选项卡中设置身份验证级别为“连接”2 在“安全性”选项卡中设置“启动权限”为“OPCUSER”,并允许OPCUSER启动权限;设置“访问权限”为“OPCUSER”,并允许OPCUSER访问权限;3 在”标识“选项卡中设置用户帐户为”指定用户“OPCUSER,密码”PASSWORD“; 在CLIENT 端设置默认身份级别为”无“,默认模拟级别为”标识“。 在服务器端和CLIENT 端都以OPCUSER登录,然后在服务器端运行程序”OPCSERVER“,在CLIENT 端运行程序”OPCCLIENT“后,连接服务器时提示:运行时错误‘-2147467259(80004005):方法‘~’作用于对象‘~’失败。但在同一台电脑上可以,在客户端注册将OPCCOMN_PS.DLL,OPCDAAUTO.DLL,OPCPROXY.DLL拷贝到C:\WINNT\SYSTETEM32\,并用REGSVR32.EXE将这三个文件注册!

楼主:
是不是SERVER和CLIENT端都需要运行SERVER程序?

网友A:
client运行只是为廖注册以下。server的默认身份级别设为”无“试试

楼主:
client 如何注册?

网友B:
client 不用注册,只是公用的opc 文件需要注册.

楼主:
邓工: 你的意思是只需要将OPC的几个DLL文件在CLIENT端注册吗?不在CLIENT端注册SERVER程序吗?服务器端是不是必须运行SERVER程序后,在CLIENT端才能运行CLIENT程序?在给我说一下我的DCOM设置哪有问题?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我在域的情况下调通啦

楼主:
在CLIENT端注册SERVER程序吗?

网友A:
我在client也装了以下。

楼主:
to zyhml: 如果在CLIENT也注册了SERVER程序的话,那么在CLIENT端执行CLIENT程序就会连接到CLIENT端的OPC服务器,是不是在CLIENT注册了SERVER程序后还需要在CLIENT端将SERVER程序删除?谢谢!

网友C:
服务器在哪运行就在哪注册,和client端没关系。

楼主:
to kking: 你的意思是只需要将OPC的几个DLL文件在CLIENT端注册吗?不在CLIENT端注册SERVER程序吗?如果这样的话,在CLIENT端执行CLIENT程序会提示“运行时错误‘-2147467259(80004005):方法‘~’作用于对象‘~’失败”,并且在CLIENT执行前已在服务器端运行SERVER程序!

网友C:
80004005是“unspecified error”,只凭这个不好判断是什么原因导致连接失败。 但你在客户端注册服务器肯定是不对的,除非服务器与客户运行在同一个计算机上。 你可以从DCOM权限配置方面找原因,另外你的客户程序需要知道它要连接到哪个OPC服务器吧,包括服务器所在的计算机。

楼主:
to kking: 我DCOM的设置见顶上!请看看哪儿有错?谢谢!

网友A:
在client安装后,dcomcnfg中将运行计算机设到server那台,就没问题啊

楼主:
to zyhml: 在client安装后,在CLIENT端dcomcnfg中是不是能看到OPC服务器?你所说的“将运行计算机设到server那台”,是不是在CLIENT端dcomcnfg中的应用程序里选择OPC服务器,然后在OPC服务器里进行设置?

网友C:
你的系统有没有安装防火墙?很多防火墙会屏蔽DCOM用到的端口。 OPC的DCOM根据具体情况有不同的配置方法,比如你这个可以服务器端的身份标识设置为“交互式用户”。 另外,我不大清楚将服务器安装到客户端,再配置成远程运行有什么实际意义,尽管DCOM允许这么做。

楼主:
to kking: “交互式用户"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就是指以哪个用户的身份来运行OPC服务器,在你前面所说的“标识”选项卡中设置。

网友A:
微软有篇东西对这些说的很清楚。 在位置里设置在以下计算机运行,然后输入server的机器名

网友C:
实际上,将服务器注册在客户端,并在DCOM中设置为远程运行的主要作用在于(参考MSDN中的说明): 客户程序在连接远程服务器时,不必指明服务器所在计算机,也就是说允许客户程序“偷一点懒”,并且可以兼容早期的一些不具备远程连接功能的客户程序。 MSDN中认为这种配置还有一个好处是客户程序不必对服务器计算机名称“硬编码(Hard Code)”,但当今的OPC客户程序一般都具有动态浏览选择远程服务器的功能,这一点似乎也用不上。 所以说,“远程运行”类型的配置对OPC客户、服务器的连接、运行没有什么本质影响,在客户端注册服务器使配置过程更繁琐,一般情况下没有这样配置的必要。除非客户程序功能较弱,无法指定远程服务器。

楼主:
那么OPC客户端、服务器端DCOM如何配置?请说清楚点!谢谢!

网友C:
不是一两句能说清的。 这里不能上传附件太不方便了,我以前整理过word和html格式的配置说明,可发在这里很难看。过几天找个地方发出来。

楼主:
to kking: 请给发到bsh126@sohu.com谢谢!

网友C:
抱歉,我不喜欢email索要的方式,过些时间我会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