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求助?皮带秤的控制

楼主(2004-08-17):
各位高手: 我现在在皮带秤的控制方面有疑问,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1,如何跟踪皮带无料时的重量值(零点),包括跑偏时的情况,炮偏后零点就变了 2,在非线性的情况下,如何保证皮带皮带运转

网友A:
皮带秤基本在每次检修后或者间隔一段时间都要进行零点校正,否则就称量就不正确。

网友B:
还有标定及阀值的定义

网友C(2004-10-02):
皮带秤的控制方面我觉得要皮带秤跟踪准确,不要波动有点难度

网友D:
到澳德公司网站www.ade-tech.com上面有个配料系统的专项工程,主要就是皮带秤控制问题,相信一定有你所要的资料

楼主(2004-12-16):
间隔一段时间都要进行零点校正, 如何实现?皮带上一直有料怎么办?让他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