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块凌华PCI-7296的程序编写

楼主(2004-08-17):
2块凌华PCI-7296的程序编写,1块为输入,另1块为输出, card_number分别为0 , 1 请教怎样编写注册程序,以下是只插1块时的程序. card = Register_Card(PCI_7296, card_number) ... result = DIO_PortConfig(card, Index * 5 + Channel_P1B, INPUT_PORT) ...

网友A:
card1= Register_Card(PCI_7296, 0) card2= Register_Card(PCI_7296, 1) ...... result = DIO_PortConfig(card1, Index * 5 + Channel_P1B, INPUT_PORT) result = DIO_PortConfig(card2, Index * 5 + Channel_P1B, INPUT_PORT) ...... 对两块相同的卡片进行操作,主要靠卡号进行单独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