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 PSD 软启问题 达人进

楼主(2004-08-17):
ABB PSD370软启动器 带180KW的电机,负载是风机参数如下: FAN: GASQUANTITY 2350 M3/MINREVOLUTION 980R.P.M MOTOR: OUTPUT 180KW VOLTAGE 380V AMPERE 336.5A POLE 6 PSD370参数如下:200KW 电流370A

楼主:
不好意思! 问题如下! 按下启动按钮后两秒钟 电流表指示电流达到了1200A 然后就启动失败, 电机启动不起来 请问是不是 软启的容量不够?还是软启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A:
PSD可以很方便地用面板设置参数,还是中文的,检查参数设置,特别是起动电流是如何设的,还有起动时间

楼主:
我这什么资料都没有 能不能给点资料啊 wweedd_2002@163.com

网友B:
你可以打我们的800-820-9696要资料

网友C:
想自己做软起动器吗?大量售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电压斜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双MCU)。可技术转让面议。第一台软起动器至今已经连续无故障运行8年之久!!!ruanqidongqi@163.com

网友:
你选的容量偏小了 180kw的风机 启动转距很大!另外你电机转速低电流就更大了 所以你至少应该选psd470 or pstb470-600-70 另外 吴仙说的是pstb软启动 不是psd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人,我给客户选了PSD570的额定电流600的那种应该可以了吧。另外客户原来用的是PSD370的如果换装的话要注意些什么?换的话麻烦不麻烦?我看他们的柜子挺挤,换的话母排会不会影响安装? PS。874上猫扑的?对不?

网友:
毛病: 2004-8-20 8:35:00 谢谢各位大人,我给客户选了PSD570的额定电流600的那种应该可以了吧。另外客户原来用的是PSD370的如果换装的话要注意些什么?换的话麻烦不麻烦?我看他们的柜子挺挤,换的话母排会不会影响安装? PS。874上猫扑的?对不? ----------------------------- 我上pop mop太乱了 另外告诉你 别选psd系列 货期长 价格高 不如用pstb系列

网友D:
我认为软启容量问题不大,是否将启动时间设定为28秒-35秒,初始电压设定为40%,问题可能得以解决.

网友E:
对不起,可能很难解决,因为风机的启动时间至少1-2分钟,而软起目前最长的才60S.在60S秒内软起可以控制(而且电流不能超过400%).过了60S就没法控制了.只能顺其自然.我是在用了30多台大功率(250kW)以上得出的经验.当时是AB的.来什么人也没用.

网友B:
你使用PSTB470就好了.价格比PSD便宜.PSTB最大启动时间为120S可控.

楼主:
谢谢各位,我选PSD570的原因是他们柜子已经做好了,我看过用的是PSD370的柜子刚好够放PSD370的,如果放PSTB470 或570都放不下,没办法客户非得要PSD570的,别到时候换了PSD570的也解决不了问题那就糗大了! 开始的时候我们拼了死命也没说服客户用PSTB的。

楼主:
求PSD570操作面板各电位器和LED的意思 F1 F2 ON R T P PF KICK SC TPF Uini Usd

网友:
用PSD太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