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线的转动问题

楼主(2004-08-17):
谁做过转动的天线啊,怎样解决天线在转动时,它那条连接线不会卷起来啊?

网友A:
可以用滑环

楼主:
能否介绍下滑环的应用?

网友B:
最好的方法是正传加反转

网友C:
电机通过齿轮传动给一个中空的筒,筒一端接天线(连接线从筒中穿出),筒的另一端出连接线。。。 __________ ______ | | | | | 电机 |————| 齿轮 |—| ____ | |————| |—| /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 转动的天线 | | | ______| |____|__ 连接线出口 ______ 中空的筒和轴 _______ 连接线入口 | | | |_________________| | \____

网友C:
电机通过齿轮传动给一个中空的轴筒,轴筒一端接天线(连接线从筒中穿出),筒的另一端出连接线。。。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电机—|————| 齿轮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转动的—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天线—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 —中空的轴筒————————88888888888 8连接线出口—<<<—<<<—<<<—<<<—<<<—<<<—<<<连接线入口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网友C:
示图的改进版出来了,呵呵,累死我老人家了。。。 —————————————————————————————— —————————————————————————————— —————————————————————————————— ——8888888888—————888888——————————————— ——8。。。。8—————8。。8——————————————— ——8。电机。888888888888齿轮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转动的。—— ——————————88888888888888————88。。天线。。—— ——————————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连接线出口—<<<—<。中空的轴筒。—<<<—<<<—<<<连接线入口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 ——————————88888888888888————88。。。。。。—— ——————————————————————88。。。。。—— ———————————————————————8888888888—— —————————————————————————————— ——————————————————————————————

网友C:
〈示图的最终完美版〉,我保证。。。 ——————————————————————————————————— ——————————————————————————————————— ——————————————————————————————————— ————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 ————888电机88888888888888齿轮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转动的88—————— ————————————88888888888888————8888天线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连接线出口—<<<—<<<中空的轴筒<<<—<<<—<<<—<<<连接线入口———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888888————88888888———————— ————————————————————————88888888——————— —————————————————————————88888888—————— ——————————————————————————————————— ——————————————————————————————————— ———————————————————————————————————

楼主:
谢谢凡夫俗子了,不过还是有电不太懂 啊,救命!!

楼主:
看懂了,不过穿过空轴筒的导线还是跟者天线转啊,这样天线转不了几圈就北导线绑住不动了。 --------------------------- 我要天线能够在水平激化和垂直激化下都能旋转的?

网友C:
无线通讯传输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