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使用滑环

楼主(2004-08-17):
听说用滑环能解决导线跟旋转机构的连接时不会跟者旋转器转起来的问题,不知道哪为大虾有这方面的了解呢? 请交流一下

网友A:
绕线电机转子通过滑环(旋转)与碳刷(静止)连接外部电阻,打开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B:
滑环就是在一个空心园柱体上分布了多条导电膜,在园柱体外还有一个环,此环上有多条触点和导电膜接触,在应用中圆柱体跟天线支座固定不动,环和天线连在一起,天线旋转时,天线上的信号和电机控制信号通过滑环连接,这样你的目的就达到了,另外滑环分功率滑环和信号滑环。

楼主:
功率环和信号环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B:
其实就是所通过的功率不一样

网友C(2004-12-23):
对滑环主要考虑的技术指标有: 转速 电压 电流 尺寸 传输频率等.如有更具体的问题请发邮件至shwyw@sohu.com

网友D:
用镀金的滑环,镀金的触片,对信号要求高的用俩到三组

网友E(2008-12-13):
滑环可以用在任何要求连续旋转的同时,又需要从固定位置到旋转位置传输电源和信号的机电系统中,导电环也叫集电环,集流环,汇流环,导电滑环,电刷,滑环,旋转关节,旋转电气关节等,导电环能提高系统性能,简化系统结构,避免因活动关节的旋转而扭伤导线。广泛应用于安防、风力发电,工厂自动化、电力、金融、仪表、化工、冶金、医疗、航空、军事、船舶、运输、建筑等机电设备上。奔联电子技术公司是一家以领先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型高科技公司,以研究和产品开发为主,是国内最早投入研发导电环的公司之一,公司初衷是成为方案和技术开发商,为市场提供高精密导电环研发和成熟可靠的生产技术方案,后应市场要求,为更好的服务客户,把我们领先的技术和先进的工艺应用到产品制造中,为客户提供从方案设计到产品制造一站式产品和服务,以可靠和高性价比的产品为客户创造价值。公司自从进入该行业以来,不断积累经验,创新进取,技术不断进步,产品质量不断完善。从2006年起,产品不断升级,以质量更加可靠的,性能更加稳定的产品回报客户。

网友F:
 滑环的主要品牌有哪些?

网友G(2009-05-08):
国外的滑环品牌比较多有MOOG,STEMMANN等,不过价格都是贼高的·~!!

现在国内的滑环也不错,关键适合国内企业,推荐使用奔联技术的精密导电滑环,他们的滑环都是金金接触的,国内很多做旋转天线,绕线机,电缆卷筒和做设备的都用用奔联的滑环,价格实在性价比很高,最关键就是运行稳定用起放心,在网上一搜救知道

网友H:
就是利用碳刷在铜环上滑动来传递电流或信号

网友I(2010-05-11):
滑环就是一个旋转关节,传输旋转端的信号和电流,同时也不会扭伤导线。我们是国内做导电滑环的,公司名:深圳市奔联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网站WWW.PAN-LINK.CN,联系电话:13480727742

网友I:
像国外的,MOOG,STEMMANN的滑环,交期长,价格也贼贵,都想着大赚中国的钱呀。现在国产化是趋势,而且我们的滑环是用独特的多根纤维刷设计,免维护与MOOG相比,是大有优势,如果您需要咨询相关技术问题,可以找我的,电话13480727742

网友J:
深普瑞电子生产滑环可以让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对旋转运动的电气设备电源、信号、光、气体、液体互通专业滑环,

集电环的设计生产厂家,有现货,有标准产品,
Mobi:18675590097
Tel: 86-755-33250217
Web:www.szslipring.com
深圳市深普瑞电子有限公司

网友K(2011-05-13):
是的,还有您使用滑环时,得看好最大电压和电流的参数来安装,以免超负载哦。

网友L(2011-08-04):
胜途电子-----------专业导电滑环厂家

网友L:
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制不同轴径大小,不同规格,电流大小,通路数,转速,防护级别等不同参数的滑环。广泛应用于安防、自动化、电力、仪表、化工、冶金、医疗、航空、军事、船舶、运输等机电设备上。更多详情请登陆www.victory-way.cn.

网友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何经理 0755-33259335 SenRing Electronics. Co.,Ltd Building 7,HuiKang Industrial Park,ShaPuWei 1th Industrial Zone,SongGang,ShenZhen(China) tel (86) 0755 33259277 fax (86) 0755 33250183 mob (86) 013760276562 www.senri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