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救命:IFIX与MODICON通讯

楼主(2004-08-17):
我现在想用ifix和MODICON 的昆腾PLC来通讯,我已经将驱动程序MBE安装在IFIX上,下位机的编程软件是CONCEPT2.6 现在下位机与计算机已经连接好了,用CONCEPT监视,通讯正常,我想在IFIX中,监视下位机状态,现在遇到以下几个 问题: 1.是否还需要安装其他程序 2.如何实现通讯正常

网友A:
不需要装其他程序了,在MBE中配置一下PLC的以太网地址,同时将相关的DEVICE激活就可以了.

网友B:
我过几天要用此软件,一起讨论吧

网友C:
还需要在concept中设置IP地址,然后下载,将PLC运行起来。当然,在MBE中配置一下PLC的以太网地址,但注意必须与concept中设置的IP地址保持一致。

网友D:
concept 以太网通讯模块的IP地址已经定死了的,就是16进制转化10进制,IFIX中正确设置以太网模块的IP地址,正确设置本机IP地址

楼主:
我的以态网模块为:140 NOE 711 00 我在CONCEPT2.6中 ,我将plc以太网地制定义:192.168.0.100 然后在WINDOW 2000 中用 ping 命令拼到了。 我看帮助手册,上面说要连hub ,然后从hub中 在连接到计算机中, 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我在CONCEPT2.6中,用online ,连接并且在先监视,一切正常。 我将mbe的host地址 ,定义为:192.168.0.100,完全设置之后, 在数据库中 监视,但是刷新 ,显示的 "????" 该如何?请具体点

网友A:
plc直接与计算机相连用的是反线,通过交换机连接用的是正线 在mbe中配置完以太网地址后,要将enable打勾的。

楼主:
没发现有enable的选项呀?? 是在“setup”中吗??

网友E:
IFIX中设置PLC和计算机IP地址 HOSTS文件中设置PLC和计算机IP地址 设置格式为: 192.168.0.100 PLC 192.168.0.X FIX 重起!OK! HOSTS在C:/下,请查找!

楼主:
谢谢大家 问题解决了!!!

网友F(2011-05-14):
请问各位大师,在concept中编写的梯形图的常开继电器、常闭继电器和线圈与IFIX中的图形按钮是怎样联系联系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