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变频器恒速是过电压跳闸后不能复位

楼主(2004-08-17):
0.75KW富士变频器在运行时无规律出现OU3(恒速时电压过高),且不能复位,用万用表检查输出模块无短路现象,更换模块后故障可以排除;上机使用过不了几天又出现OU3,请问是什么原因屡烧模块,哪里能购买到该模块.fvr-e9s 0.75KW

网友A:
估计是主板上的开关电源不正常引起的,是否尘多?如果模块价格太高则最好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