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缓冲管可否替代冷凝罐测量蒸汽压力

楼主(2004-08-17):
各位工控论坛好友,有人在测量饱和蒸汽压力时,使用压力缓冲管替代冷凝罐(引压管长度只有50-60cm),并用扩散硅压力传感器测量蒸汽压力,请各位工控论坛好友评说对与错。

楼主:
各位工控论坛好友,在测量饱和蒸汽压力时,有人使用压力缓冲管替代冷凝罐(引压管长度只有50-60cm),并用扩散硅压力传感器测量蒸汽压力,本人觉得不对,但安装公司坚持说没问题,请教各位有现场经验的老师傅评说他这样安装对吗?

网友A:
還可以,應該沒有問題。我們經常這樣做。但是你用的傳感器可能不行,因為擴散硅受溫度影響很大,性能有影響。我這裡有陶瓷晶片的傳感器,非常很用。有過實際案例。感興趣可以來找我。020-85561671、85561670 徐先生

网友B:
我觉的在这里压力缓冲管在很大部分程度上和冷凝罐起到同样的作用,但这里有一点是由于蒸汽这种介质里面的杂质较多,一般使用一段时间后要进行排污处理,不然测量精度一定会受影响的.但排污后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能投入使用(要等蒸汽冷凝),所以我觉的加上个冷凝罐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网友C:
现在一般的压力变送器都可以这么装了,因为经过缓冲以后汽就已经变成水了,而且温度也降下来了。就是维修不方便,你可以多加一个一次门。 但高温高压蒸汽就不行了,要用耐高温的压力变送器(150度的)我最高只用到300

网友D:
应该没有问题,但要注意两点:1.传感器周围的环境温度,使传感器尽量远离热源和通风,以保证传感器能够正常工作和提高使用寿命。2.最好选用高温型传感器。 我曾在某利用蒸汽加热的工程中,直接采用150度扩散硅压力传感器测量蒸汽压力,安装在送气管路上(蒸汽的温度120度,压力7Kg),使用了三年多也未出现问题。由于本工程中蒸汽是流动的,对于非流动型,最好增加一个阀,以便定期清洗。

网友E:
最好是可以直接测量! 我公司的产品:高温压力传感器 变送器 最高(工作温度)耐温可达550摄氏度,完全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一般来讲耐温达到150摄氏度已经是极限了! 与我联系! 吴浩 13916153043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回复,我是做仪表维护的,选型和订货是设计院和采购部的事。阿飞0911分析很深刻.

网友F:
阿飞0911说的对。 我在现场安装时也这样用过!

网友B:
纠错 你好! 谢谢你赞同我的观点,以前也在大型的国企做过计量控制方面的活.希望以后能多多交流,很希望能交你这个朋友. QQ:49143149 MSN:liufei0911@hotmail.com TEL:0755-83733435

网友G:
如果是现在的变送器(EJA、3051)就可以这样安装,你用的是扩散硅就不能这样安装。扩散硅变送器受温度影响很大,建议采用冷凝罐这样精度有一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