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A220-0.4KP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08-17):
各位师傅:本人有一台三菱A220-0.4K老型号变频器坏了,故障为不显示,判断为开关电源不起振,现在想买其三菱专用驱动芯片,型号为CA1003.还有一个调整管,型号为2SK957.不知哪为师傅手上有此集成块?能否卖给我?我的联系电话是027-85712619.联系人:熊先生

网友A:
驱动片你可以试着自己修,有可能是上面的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B:
那个场效应管很多都可以代替,ca1003也很便宜,电源是最好修了

网友C:
三凌A200-22KW带18.5的电机一切正常!如果带22KW的会无规律跳OC2 好象是恒速时过电流! 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B:
恒速过溜,改参数吧

网友C:
老兄改什么参数! 谢谢!!

网友B:
减速过流,参数问题查说明书,网上面有,具体不清楚

网友D:
如果工作的最高频率低于基频,可以将基频降低一点这样会有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