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服电机圆周控制的稳定性

楼主(2004-08-17):
我是PLC+侍服电机来控制圆周定位,高速的时候还行,但低速的时候却出现了问题:当转盘转到要求的角度时,不是立即停下,而是先晃动一番才停下。这里高手如云,一定有人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怎么不见回应啊,大牛们那里去了

网友A:
我前几天也遇到这种情况,请问你的伺服电机用的控制器是那个厂商的?我的解决方法是把速度环调节一下,并且把减速时间调节大一点! 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主要原因是伺服驱动器PID参数的设置问题,你的P值是按照高速情况进行的调试设置,在低速时就会产生比较大的超调,所以在低速时,应该将伺服驱动器的速度环P值降低些就可以了,但你的系统高速响应特性可能会受到影响。要想做到不论是高速还是低速的响应特性都很好的话,理论上讲需要根据电机的状态实时调整伺服驱动器速度环的PID参数,但在实际工作中,采用PLC发脉冲+伺服位置环控制的方式根本是无法实现。如果可能,建议你采用“专用伺服控制器”+“伺服驱动器速度控制方式”,将伺服驱动器速度环的PID参数设置为0,其速度环PID由伺服控制器来给定,而且伺服控制器要有能力能够实时根据需要来调整pid参数,比如它能够有多任务的编程能力,专门编制一个任务来根据电机状态来调整pid参数。英国trio公司的MC202单轴控制器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你可以把各种有关伺服的问题发到triomotion@126.com上,肯定会得到满意的答复。

楼主:
由于我是刚涉及这一行的,不明白如何才能改这个参数P,请指教

网友C:
放大就好了

楼主:
to kevin_keb:我用的是松下的控制器 to 贾慧鹏: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D:
可能是你的驱动器刚性参数调得太软,依我的经验你把有关参数调一下就会改善了。我用的松下控制器主要调10,11,14,20等几项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