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的国产DCS即将问世,欢迎大家品头论足

楼主(2004-08-17):
一种新的国产DCS即将问世,现已与国内某工厂签约,年底投运。(规模为3000点/216个控制回路)现将有关数据及图片公布于众,欢迎大家品头论足,提出宝贵意见。 技术数据表 序号 系 统 概 况 1 通讯网络 1.1 网络形式 工业以太网 1.2 通讯标准 IEEE802.3 TCP/IP 1.3 通讯协议 CSMA/CD 1.4 网络通讯速率 100Mb/S 1.5 数据吞吐量(点/秒) 640000 1.6 数据刷新速率(标准/最快) 500ms/100ms 1.7 网络介质(室外/室外) 光纤/UTP 1.8 拓扑结构 星形/环 1.9 交换机数量 根据项目 1.10 交换机电源 冗余 1.11 网络支持的最大节点数 250 1.12 通讯网络冗余 双重化冗余(逻辑、物理完全冗余) 2 过程控制站 2.1 过程控制站名称 PCU 2.2 CPU类型 Intel Pentium 2.3 字长 32位 2.4 主频 266MHZ 2.5 内存 64MB RAM 2.6 非失电存储器形式 CF卡 2.7 非失电存储器容量(MB) 128M 2.8 实时操作系统 LINUX 2.9 通讯网络接口冗余 双重化 2.10 控制器冗余 1:1 2.11 冗余控制器切换时间 一个控制周期 2.12 模拟控制回路处理周期(毫秒) 100MS/250MS 2.13 逻辑控制回路控制周期(毫秒) 50MS/250MS 2.14 实时数据库容量 模拟量64000,数字量64000 2.15 过程控制级网络(I/O总线)形式 RS-485 2.16 通讯速率 1M 2.17 通讯介质 双绞线 2.18 供电 单24V 2.19 功耗 <8W 2.20 尺寸(高×宽×深) 174×70×230(mm) 2.21 安装方式 插入I/O卡箱1(2)/ 3(4)槽位 2.22 防护等级 IP50 3 输入 / 输出模件 3.1 模拟量输入模件 3.1.1 输入信号类型 4-21mA/1-5.25V/mV/TC 3.1.2 输入信号类型设置方式 软件设置、各通道分别可定义 3.1.3 通道数 8 3.1.4 通道间隔离电压 >400V 3.1.5 输入端过压保护 >AC250V (电流档除外) 3.1.6 变送器供电 可 3.1.7 共模抑制比 120dB 3.1.8 串模抑制比 60dB 3.1.9 A/D转换器精度 16位 3.1.10 模入信号精度 大信号::0.1%,小信号:0.2% 3.1.11 自校准 各档量程均有零及满度自校 3.1.12 热电偶断偶检测 有 3.1.13 供电 单24V 3.1.14 尺寸(高×宽×深) 174×35×230(mm) 3.1.15 功耗 <3W 3.1.16 防护等级 IP50 3.2 模拟量输入模件 3.2.1 输入信号类型 mV/TC/ RTD(2线、3线、4线) 3.2.2 输入信号类型设置方式 软件设置、各通道分别可定义 3.2.3 通道数 8 3.2.4 通道间隔离电压 >400V 3.2.5 输入端过压保护 >AC250V (热电阻除外) 3.2.7 共模抑制比 120dB 3.2.8 串模抑制比 60dB 3.2.9 A/D转换器精度 16位 3.2.10 模入信号精度 0.2% 3.2.11 自校准 各档量程均有零及满度自校 3.2.12 热电阻断阻检测 有 3.1.13 供电 单24V 3.2.14 功耗 <3W 3.2.15 尺寸(高×宽×深) 174×35×230(mm) 3.2.16 防护等级 IP50 3.3 模拟量输出卡 3.3.1 输出信号类型 4-20mA 3.3.2 通道数 4 3.3.3 通道间隔离电压 >1500V 3.3.4 模拟输出最大负载 750Ω 3.3.5 输出精度 ±0.1% 3.3.6 输出冗余 支持 (跳线选择) 3.3.7 供电 单24V 3.3.7 功耗 <5W 3.3.8 尺寸(高×宽×深) 174×35×230(mm) 3.3.9 防护等级 IP50 3.4 数字量输入模件 3.4.1 输入信号类型 干触点 3.4.2 通道数 16 3.4.3 输入端过压保护 ≥AC250V 3.4.4 防抖措施 ≥20ms 3.4.5 查询电压 24V-110V 3.4.6 供电 单24V 3.4.7 功耗 <1W 3.4.8 尺寸(高×宽×深) 174×35×230(mm) 3.4.9 防护等级 IP50 3.5 数字量输出模件 3.5.1 输出信号类型 无触点继电器 3.5.2 触点负荷 有源 24V/0.1A 3.5.3 通道数 16 3.5.4 带电插拔初始状态 开路/或预置 3.5.5 供电 单24V 3.5.6 功耗 <1W 3.5.7 尺寸(高×宽×深) 174×35×230(mm) 3.5.8 防护等级 IP50 3.6 数字量输出模件 3.6.1 输出信号类型 电磁继电器干触点 3.6.2 触点负荷 AC 250V/5A DC 30V5A 3.6.3 通道数 8 3.6.4 带电插拔初始状态 开路/或预置 3.6.5 供电 单24V 3.6.6 功耗 <1W 3.6.7 尺寸(高×宽×深) 174×35×230(mm) 3.6.8 防护等级 IP50 3.7 SOE模件 HW- 3.7.1 输入信号类型 干触点 3.7.2 通道数 16 3.7.3 输入端过压保护 >AC250V 3.7.4 存储量 32Kbytes 3.7.5 分辨率 1ms 3.7.6 供电 单24V 3.7.7 功耗 <1W 3.7.8 尺寸(高×宽×深) 174×35×230(mm) 3.7.9 防护等级 IP50 3.8 脉冲量输入模件 3.8.1 输入信号类型 电脉冲 3.8.2 通道数 4 3.8.3 测量范围 30HZ-10KHZ 3.8.4 输入电压范围 2V-50V(峰峰值) 3.8.5 供电 单24V 3.8.8 功耗 <1W 3.8.9 尺寸(高×宽×深) 174×35×230(mm) 3.8.10 防护等级 IP50 3.9 计数模件 HW- 3.9.1 输入信号类型 干接点 3.9.2 输入最高频率 50HZ 3.9.3 通道数 8 3.9.4 保持时间 >3年 3.9.5 供电 单24V 3.9.6 功耗 <3W 3.9.7 尺寸(高×宽×深) 174×35×230(mm) 3.9.8 防护等级 IP50 4 电源模件 4.1 主电源 24V 4.1.1 电源容量 350W/14A 4.1.2 电压输入范围 AC 200V-240V 4.1.3 冗余度 1:1 4.1.4 带电插拔功能 支持 4.1.5 尺寸(高×宽×深) 174×70×230(mm) 4.2 辅助电源(变送器电源) 24V 4.2.1 电源容量 350W/14A 4.2.2 电压输入范围 AC 200V-240V 4.2.3 冗余度 1:1 4.2.4 带电插拔功能 支持 4.2.5 尺寸(高×宽×深) 174×70×230(mm) 4.3 查询电源 48V(可选配其他电源) 4.3.1 电源容量 350W/7A 4.3.2 电压输入范围 AC 200V-240V 4.3.3 冗余度 1:1 4.3.4 带电插拔功能 支持 4.3.5 尺寸(高×宽×深) 174×70×230(mm) 5 电源配电箱 5.1 可接受电源路数 2路 5.2 双路电源切换时间 < 20ms 5.3 尺寸 标准19英寸4U机箱 6 I/O卡箱 6.1 尺寸 标准19英寸4U机箱 6.2 槽位数 12 6.3 电源过载保护 每槽位单独设置 6.4 接线方式 可插拔端子 7 控制机柜 7.1 机柜尺寸(高×宽×深) 2200×800×600(mm) 7.2 机柜防护等级 NAMA12/NAMA4 7.3 冷却方式 强制风冷 7.4 内部布置方式 由上至下:电源组、I/O卡箱、配电箱 7.5 I/O卡箱数量 4 8 软件 8.1 数据库 分散式全局实时数据库 8.2 控制组态方式 功能块图/梯形图 8.3 组态界面 中文 8.4 报表生成软件 ECXEL 8.5 在线下载 支持 附图 I/O卡箱正面图 I/O卡箱正面图(1) I/O卡箱反面图 冷却风扇箱图 电源组件图 I/O模件图(1) I/O模件图(2) I/O模件图(3)

网友A:
朋友你是不是作浙大中自的小系统啊,嘿嘿!

楼主:
我们不是浙大中自公司,而是一个完全新的公司。我公司的定位为OEM及生产厂商。但我们的技术实力应该不输于目前的几大DCS厂商。当然我们与当前的几大DCS厂商有着一定的关系。我们仔细调研过他们的资料,我们希望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与大家一同发展。 我们系统的定位为30万、60万的大机组(当然这是今后的事了) 谢谢关注我们的朋友。

网友B:
朋友,你公司的DCS系统在价位上同国内三家比,有优势吗?希望你能发资料到我信箱:www.gieshen@sohu.com/ 谢了。

网友C:
3.1.4 通道间隔离电压 >400V 这个性能太低了点吧? 4.1.4 带电插拔功能 支持 电源支持热插抜,好像在板卡那边没介绍,不会I/O板卡不支持热插抜吧?那太危险了

楼主:
首先感谢您的关心,据我所知I/O卡件通道间的隔离电压一般为400V-450V。而输入与输出间的隔离电压为1500V。我在此指的是前者。对于后者我们也采取了有效的措施,而一般厂家都可达到这一指标,故没有特别强调。而一些PLC厂商如西门子采取分组隔离的方法,组与组之间的隔离电压为400V,而组内的电压只有35V。国内一些厂家也采取这样的方法,如上海自仪公司的800系统,浙大中控的300系统(现在是否已改进尚不知道)。 我们的I/O板卡均支持热插拔。I/O板卡能够热插拔包括2种含义,一是带电插拔卡件不会损坏卡件(特别是通讯接口的电路),二是在插拔卡件的一瞬间不会造成系统的扰动(如DO卡件在插入的一瞬间输出继电器闭合从而使系统跳机)。这一点我在3.6.4项中所述“带电插拔初始状态 开路/或预置”就是指这个意思。 欢迎更多的专家能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C:
能否介绍一下每个控制站的容量,每个站4个I/O卡箱,每个卡箱8个I/O槽位、4个主控制板的槽位,按这种方法计算的话单个站的规模是否太小了点?(最大:4×8×16=512个数字量/站?或4×8×8=256AI/站?或4×8×4=128AO/站?) 还有就是你软件部分能否介绍的详细点?

楼主:
如果只就我们的控制站的能力来讲,在20%负荷率的情况下可以支持1024点以上。但考虑电缆进线必须留出一定的空间以利施工,I/O机箱就不宜多装。另外考虑到在电厂,特别是大机组,无论是根据工艺流程还是根据功能来安排DPU的话,每对DPU下的点数都不多,一般在300-500点左右。对于电厂的DAS系统来讲可能一对DPU带的点数较多。对于大系统来讲我们一般这样布置机柜:最上方为冗余电源,下面为一对冗余DPU(DPU有两种封装形式),下面为3-4只I/O机箱。最下面为电源切换箱。每只I/O箱有12个槽位,按照平均每槽12个点计算12×4×12=576点。对于一些特殊情况可以接壹只扩展机柜。对于一些小项目可以采取将DPU安装在I/O机箱的方式。 软件是在LINUX操作系统下运行,可以支持在线下装,电力部的规范书中的内容都可以满足。 注意:如果采用DPU装在I/O机箱的方式,DPU可插在任一I/O箱内其他I/O箱仍为12槽。 我们认为新华的I/O设计(32/16/8)在大机组中适用,在小项目中价格过高缺少竞争力。浙大中控及上海自仪的系统每块模件(4/2)的点数太少,在大系统中机柜太多。和利时比较适中,我们也采取类似(16/8/4)方式,以大系统为主兼顾中小系统(我们每一I/O机箱都可构成100点左右的完善的DCS系统)。 新华、浙大、自仪在每一I/O机箱内都存在数据转发卡(新华叫站控制卡)和利时每20个模块有一中继器。这些部件对于系统来讲都是关键部件。而我们的系统中没有这类部件,扫描速度也在100ms内。 现谈到这里,在此感谢!

网友C:
能否发详细资料到我信箱juso_chen@263.com,谢谢

网友D:
怎么连个品牌都没有呢,如果是新推出的就该大力宣传呀!

网友E:
AI和AO的通道数太少,国外的都到32个通道了,至少要16个通道, 而且没有一个通道都要有单独的保险。 要么学横河,发展单点卡,一个通道一个卡,系统不需要什么冗余,维护方便! 我的E-MAIL:yqds1999@sohu.com

楼主:
两位好!现在还没有公布系统的品牌,主要是从商务上的考虑。年底我们的系统投运后我们会做大规模的宣传。现在我们主要是听听诸位朋友的意见以利我们的工作。将来我们也会一如既往,做好服务工作。 通道数太多不利于小系统的销售,同时AO的通道数太多,可靠性也会有问题。在电力部的规范书中都会有通道数与AD转换器数量的规定。在电力系统控制器必须冗余配置,在化工系统I/O卡件也必须冗余。 欢迎诸位提出不同意见。谢!

网友F(2004-10-21):
控制器是用的哪家的产品OEM的呀

网友G:
卡件通道数当然是越少越好,怎么会发展到32个通道的国外系统?要是我是用户,我肯定不用,试验田交不出产量怎么办?

网友H(2005-09-17):
你好: 贵公司招不招技术人员,电厂热工自动化维护,应用日立DCS,熟悉 DCS,以及生产工艺。

网友I:
那贵公司的工程队伍和产品开发队伍呢?贵公司的行业优势是什么?你的行业吸引力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