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1.5kw开机出现 “------”,更换所有电容后故障没变,直流电压为580v,请教大家故障可能在哪里。多谢!

楼主(2004-08-17):
西门子1.5kw开机出现 “------”,更换所有电容后故障没变,直流电压为580v,请教大家故障可能在哪里。多谢!

网友A:
是什么型号的?有可能是CPU板坏了。有空可拨打013575315985联系!

网友B:
报欠压故障!! 电压检测电路坏了!! 线路腐蚀断线了!!

网友C:
可以联系我呀,是5伏电压不正常,可能是端子板的集成电路怀坏了,一般是通讯IC,我修过很多台这样的

网友D:
你在主板上面自己加一路五伏电压给cpu供电,当然只要是维修的都知道怎么加,看看现象是什么再说拉。

网友C:
线路又虚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