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求助:总线冲突问题?

楼主(2004-08-17):
各位大虾,我是新手,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怎样解决总线冲突?我现在做一项目,是将原有子系统通过串口通信,实现所有系统的统一监控。可是如果将几个系统走同一条485线,肯定会遇到多个硬件同时发数据的情况,这时就出现了冲突,数据将不能正确传输。请问各位,有什么办法可解决这个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A:
不会的,可以用软件协议来控制的。采用轮询方式,在某一时刻,主机只能跟一台从机通信的。

楼主: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原来子系统也有一套监控系统,他也有上位和下位,并且系统设计封闭,我是无法控制他的系统的,他什么时候发数据,是由他原来系统设定的,所以当我的程序加上去后,数据肯定会冲突,请问这样将如何解决?能用软件解决吗?是不是一定要重新拉线?

网友B:
您可以使用泓格的自適應RS-232 to RS-485協議轉換器試試, 同一個RS-485總線上可以接不同速度不同數據格式的設備. 硬件處理掉了.http://www.gongkong.com/product/include/4923.asp

网友C:
Hi, JackyXie: 此问题在于可能会有两台以上的主控机同时发信号, 而造成信号冲突. 所以无法靠 converter 解决. Hi, 网络人生: 您既要将全部的系统统一监控, 又说子系统是封闭无法控制的. 您的问题本身就有矛盾存在了说!

网友D:
转RJ45试试

网友E(2005-08-23):
有硬件支持不难实现

网友F(2006-03-05):
可以用侦听方试

网友G:
这应该纯粹是一个软件的问题,应该通过软件的方式来解决.既然你说你的系统封闭的,无法知道协议是如何的,那我认为如果有可能还是尝试一下以太网串口服务器吧.

网友F:
要是原来系统是采用轮寻方式的话,那你的系统就不好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