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气断路器的延时控制

楼主(2004-08-17):
我们有一个空气断路器,三菱的,它的失压脱扣延时时间是0。5秒,我们想把时间调整为3秒到5秒,控制电磁装置的直流电压是26伏,通电吸合,断电分断,我们想在电磁装置上并联一个电容,使线路断电后电容反充电使电磁装置延时3到5秒动作,您说这样的办法可行么?选用的电容容量和电磁装置的电阻是什么关系?需要在电容电路上串联二极管和电阻么?它们有什么要求么?

网友A:
请问"控制电磁装置的直流电压是26伏"中的电磁装置是否指失压脱扣线圈和铁芯?

楼主:
是的,虽然我想在原有的失压脱扣模块上修改,可是没有电路图,也没有专门的调节装置,感到很郁闷,虽然我知道加上电容会导致可靠性下降,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求求大家了!!:)

网友A:
你所用三菱空气断路器额定电流是多大,是塑壳断路器还是框架式断路器?其欠压脱扣器的具体参数是否清楚?控制电磁装置的直流电压是26伏,直流电源是经过你们把交流整流得到的吗?直流电源有没有滤波?欠压脱扣器的相关参数能否告知?(线圈的线径、匝数、电阻等) 欠压脱扣器完全可通过阻容延时电路得到3秒以上的延时时间,但必须清楚“三菱空气断路器”的具体情况,若只知道大致情况,可通过实验的方法摸索得到。(嘻嘻,I是专业制造断路器的工程师,很愿意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你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入云龙的帮忙,我们用的是框架式的,欠压脱扣电压是额定的40%,直流电源是通过欠压控制器内部的整流装置得到的,脱扣器的参数没有告诉,我也想通过调节阻容的方式改变延时时间,还没有机会尝试,(这段忙着换变压器呢)过了这个月就有空了,不管怎么说,还是很谢谢您,以后有什么问题还要多请教了!:)

网友A:
TO:xiaojian 不用客气,望今后能共同探讨、切磋,共同提高水平,吸取国外品牌的长处,提高国产品牌的水平,谢谢!

网友B:
最好加断电延时控制,不会影响断路器的性能

网友C:
直接用个2200UF的电解电容串电阻并在欠压线圈上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求教长城电器,加什么样的断电延时控制? 求教李惠锋,电阻的大小是多少?

网友C:
电阻的大小以欠压线圈的电阻为依据,因为电阻的大小要考虑两个因素,1、电阻与线圈的分压。2、电容的放电电流。 你可以选择一个阻值为线圈电阻1/4的电阻,功率1瓦足亦。 你想调时间的话,就把电阻改成电位器就好啦

楼主:
谢谢李惠锋,等我实验完以后,一定把结果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