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之间的关系

楼主(2004-08-18):
(无正文)

网友A:
大多数的情况下,变频器输出电流要大于变频器的输入电流,这也是变频器输出电缆要粗于输入电缆的一个原因,如果不考虑变频器的耗能的话,考虑变频器进出能量守恒原则,粗略可以认为输入、输出电流之比值与其电压比值呈反比,或者(输入电流/输出电流)=(输出频率/50),说明:没有考虑空载情况!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楼主:
谢谢西楚霸王. 还有一疑问,也就是变频器的功率因数应该是多少? 是1.0么? 另外变频器的输入电流为非正旋波, 如何确定其有效值和相对于电压的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