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Honeywell压力传感器,磁阻传感器

楼主(2004-08-18):
美国HONEYWELL压力传感器 ASCX系列 绝压 差压/表压 带放大的SCX系列: 说明 带温补带放大 带厚膜电阻器的硅芯片 量程 0~4~10 in H2O 0~1~5~***~150psi 输入信号 +4.5VDC至+16VDC 可以电池供电 输出信号 mV/4.5Vdc 精度 线性与滞后典型值为0.2% 温度范围 温度补偿:0℃~+70℃ 工作温度:-25℃~+105℃ 应用场合 医疗设备 工业控制 气动设备 简介:ASCX系列绝压传感器具有一个内部真空基准并且能提供一个与绝对值压力成正比输出电压。差值(D)测量传感器允许将压力加在压力检测膜片的任一边,灵敏度与供电电压成正比。 带放大的 SCX传感器的特点是采用一个集成电路传感器元件和用激光修整的薄膜陶瓷片,它们装在一个紧凑的尼龙外壳中。这种封装具有优越的抗腐蚀性能,并且可以外壳应力隔离。这种封装具有方便的安装孔以及压力端口,能够很容易地使用标准的塑料导管进行压力联接。

楼主:
美国Honeywell磁阻传感器 HMC1021Z 是一种8-pin SIP封装的单轴磁阻传感器。磁场范围是+/-6高斯,分辨率为85微高斯,灵敏度为1mV/V/高斯。可以作为单轴传感器或者与HMC1022一起作为三轴传感器使用。 轴数目 1 桥电阻(欧姆) 1100 引脚数 8 封装类型 SIP 灵敏度 1.0 mV/V/Oe 量程 +/- 6 Oe HMC1021D 线性位置传感器 HMC1021D 是一种8-pin DIP封装的单轴磁阻传感器。磁场范围是+/-6高斯,分辨率为85微高斯,灵敏度为1mV/V/高斯。高温极限是250℃。 轴数目 桥电阻(欧姆)引脚数 封装类型 灵敏度 量程 1 1100 8 DIP 1.0 mV/V/Oe +/- 6 Oe HMC1022 线性位置传感器 HMC1022 是16-pin SOIC封装的双轴磁阻传感器。磁场范围是+/-6高斯,分辨率为85微高斯,灵敏度为1mV/V/高斯。可以作为双轴传感器或者与HMC1021Z一起作为三轴传感器使用。 轴数目 桥电阻(欧姆) 引脚数 封装类型 灵敏度 量程 2 1100 16 SOIC 1.0 mV/V/Oe +/- 6 Oe Name: 刘少凡 TEL: 0755-83680810/83680820 分机29 Mobile: 13620962747 FAX: 0755-83680866 E-Mail: SFLiu@apollosz.com lsf_ycy@163.com Web: www.apollosz.com

楼主:
超低压力传感器 SLP004D SenSym 绝压最大额定值 供电电压(V) 7.5VDC 温度范围 工作 0°C至50°C 贮存 0°C至70°C 共模压力 150英寸水柱 引线焊接温度 (钎焊2-4秒) 250°C 耐压压力 10英寸水柱 爆裂压力(9) 5psi SLP004D性能特点(1) 特点 典型值/单位 工作压力 4 In.H2O 灵敏度, TA=25°C +2500 µV/V/In.H2O 满刻度量程4英寸水柱(2) +50 MV 量程的温度系数(5,8) -2400 ppm/°C 零点偏置,TA=25°C 0 MV 补偿的温度系数(5) ±4 µV/V/°C 组合线性度和滞后(3) 0.5 %FS 补偿和灵敏度的长期稳定性(7) 0.5 %FS 响应时间(10%至90%)(6) 100 µS 输入电阻TA=25°C 4.7 kΩ 电阻的温度系数(5,8) +2300 ppm/°C 输出阻抗 4.70 kΩ 可重复性(4) 0.5 %FS 位置灵敏度 50 µV/V/g 技术规格注释:(用于所有传感器) 注 1: 基准条件:供电电压,VS = 5Vdc,TA = 25°C,共模线路压力 = 0psig,施加压力为P2。 注 2: 量程是满刻度压力时的输出电压和零压力时的输出电压之间的代数差。 注3: 参阅术语定义。 滞后 – 增加和减少压力时工作压力范围内任意一点的最大输出差。 注4: 工作压力范围内,任意压力点上和0°C至+50°C温度范围内的最大的输出差值: a) 1000次温度循环, 0°C至50°C。 b) 1.5百万次压力循环,0psi至满刻度量程。 注5: 0°C至50°C最佳拟合直线的斜率。 注6: 0 psi至满量程的响应时间是步进变化的,指的是10%至90%上升时间。 注7: 1年时间的长期稳定性。 注8: 此参数未作100%的测试。它通过过程设计加以保证,并只能根据样品进行测试。 注9: 若超过最大爆裂压力,即使是瞬间,组件可能会泄漏或爆裂,或压力传感电路小片可能会损坏。

楼主:
HUMIREL HS1101湿度传感器 基于独特工艺设计的电容元件,这些相对湿度传感器可以大批量生产。可以应用于办 公自动化,车厢内空气质量控制,家电,工业控制系统等。在需要湿度补偿的场合他 也可以得到很大的应用。 特点: 全互换性 在标准环境下不需校正 长时间饱和下快速脱湿 可以自动化焊接,包括波峰焊或水浸 高可靠性与长时间稳定性 专利的固态聚合物结构 可用于线性电压或频率输出回炉 快速反应时间 最大参数值 (Ta=25℃ 除非特别标定) 参数 符号 参数值 单位 工作温度 Ta -40~100 ℃ 储存温度 Tstg -40~125 ℃ 供电电压 Vs 10 Vac 湿度范围 RH 0~100 %RH 焊接时间@T=260℃ t 10 S 特征参数 (Ta=25℃,@10KHz,除非特别标定) 特征参数 符号 Min Typ Max 单位 湿度测量范围 RH 1 99 5 供电电压 Vs 5 10 V 标称电容@55%RH C 177 180 183 pF 温度效应 Tcc 0.04 pF/℃ 平均灵敏度(33%~75%RH) △C/%RH 0.34 pF/%RH 漏电流 Ix 1 nA 恢复时间@150小时结露 tr 10 s 迟滞 +/-1.5 % 长时间稳定性 0.5 %RH/yr 反应时间 ta 5 S 曲线精度(10%~90%) +/-2 %RH 可以按要求提供详细的说明书 特征曲线 Calibration data are traceable to NIST standards through CETIAT laboratory 工作频率:10KHz Ta=25℃ Polynomial response: 测量频率影响 本说明书里的电容测量都是在10KHz条件下测的,但是传感器并没有限制必须工作在5K~100KHz。可以用以下的公式做校正: 极性 测量时为了达到更好的互换性,回路中需要把传感器的第2脚接地。这脚已经标记在传感头的背面的标签上。 焊接说明: 参考应用注意事项HPC007 VA 线性电压输出回路 内部电路方块图 5~99%RH 典型温度影响:+0.1%RH/℃(10~60℃) 电压输出典型参数(@VCC=5V,25℃) RH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Vout - 1.41 1.65 1.89 2.12 2.36 2.60 2.83 3.07 3.31 3.55 Apollo深圳光之神电子 频率输出回路 注释 此电路为典型的555非稳态电路。HS1101/HS1100作为电容变量接在555的TRIG与THRES两引脚上,引脚7用作电阻R4的短路。 等量电容HS1101/HS1100通过R2与R4充电到门限电压(约0.67Vcc),通过R2放电到触发电平(约0.33Vcc),然后R4通过引脚7短路到地。传感器由不同的电阻R4与R2充放电,其工作循环可以描述如下: Thigh=C@%RH*(R2+R4)*ln2 Tlow=C@%RH*R2*ln2 F=1/(Thigh+Tlow)=1/(C@%RH*(R4+2*R2)*ln2) 输出循环周期=Thigh*F=R2/(R4+2*R2) 为了使循环时间降低50%,则与R2相比,R4应该非常小,但是不要低于最小值。 电阻R3是为了短路保护,555必须为CMOS。 注释: 555电路的非平衡电阻R1是做内部温度补偿,目的是为了引入温度效应,使它与HS1101/HS1100的温度效应相匹配。R1必须象所有的R-C时钟电阻的要求一样,1%的精度,最大的温度效应应该小于100ppm。由于不同型号的555的内部温度补偿有所不同,R1的值必须与特定的芯片相匹配。。为了保证在55%RH的典型湿度值为6660Hz,R2也需要做稍许修正。如下表: 555 R1 R2 TLC555 909K 576 TS555 100nF电容 523 7555 1732K 549 LMC555 1238 562 频率输出典型参数(REFERENCE POINT AT 6660Hz FOR 55%RH/25℃) RH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Fr 7351 7224 7100 6976 6853 6728 6600 6468 6330 6186 6033 555为典型的CMOS类型。TLC555(RH:百分比相对湿度,F:频率Hz) Polynomial response: 测量误差与寄生电容曲线: 应该特别注意减 小输出寄生电容。 寄生电容会在电 路上与传感器并 联,造成 输出漂 移。 Apollo深圳光之神电子 合理安装: HS1101/HS1100经鉴定可以承受符合MIL STD 750规定的所有的焊接。如: 焊接温度与可焊性 高温高湿环境下的寿命@93%RH/60℃ : 1000Hours 波峰焊260℃ + 45℃去离子水洗 低湿储存寿命@RH<10%/23℃: 1000Hours 机械冲击 1500g ,5blows,3direction 环境温度下浸入水中或处于80℃环境下时间: 160Hours 震动 震动(F=100-2000Hz),固定(F=35Hz) 可以抵抗75000ppm的酸气如含氮化合物、硫化物、氯乙 恒定加速度 永久标志 醇 ESD (静电)人体或机械方式 可以抵抗一些家用器具、汽车及消耗器具产生的化学物质 有盐气体MIL STD 750 / Method 1041 / 96 Hours 温度循环 -40℃/+70℃ 所有的数据是从三批不同传感器实验所得,每批45个传感器。可以按要求提供更详细的数据 Name: 刘少凡   TEL: 0755-83680810/83680820 分机29   Mobile: 13620962747   FAX: 0755-83680866   E-Mail: SFLiu@apollosz.com lsf_ycy@163.com   Web: www.apollosz.com

楼主:
26PC系列 差压 表压 带温补/无放大 量程 1.0~5.0~15~30~100psi 精度 线性度±0.25%,重复性和迟滞±0.15%,零点偏置±1.5mV,零点漂移±2.0mV,灵敏度温漂<±1.0% 输入信号 16VdcMax 阻抗要求 输入阻抗7.5Kohms 输出阻抗2.5Kohms 年漂 ±0.5% 重量 2g 反就时间 <1ms 温度范围 补偿温度0℃~+50℃ 工作温度:-40℃~+85℃ 储存温度 -50℃~+100℃ 介质 适用于那些不与polyetherimide,硅,氟硅酮密封片起作用的介质 应用场合 医疗仪器 气压测量 HVAC控制 气动控制。计算机外围设备 OEM设备 特点:26PC带温补/无放大,专利的导电密封弹性连接系统消除了传统的导线粘结和带状连接,增强了介质的测量兼容性,2mA恒流供电可以显著改善灵敏度温飘,专利的Snap-together结构导致了多样化的测量孔形式,抗冲击150认证实验,抗震动MIL-STD-202方法213(150G半正弦,11ms),20g正弦认证试验,激光刻蚀电阻保证了极好的器件一致性,是低价格带温补和校整的小型封装压力传感器

楼主:
需要人气

楼主:
1865 注入泵测力/压力传感器: 应用场合:注入泵 麻醉监视 无腐蚀/无加压介质的液面传感器 通风系统 血压装置 注射泵 药品递送系统 量程:0~5~10~15~25~30psi 精度:线性度优于±0.25% 输出:零输出为0+/-2mV ,量程为100+/-2mV 特点:压力/测力硅接口膜片 在注入泵的应用中测量力 液体介质中的测量压力 医用材料分级 8-插脚DIP电气连接 激光修整 电压或电流供电选择。 简介:1865专门设计用来满足医疗和专门的OEM应用的需要。由于提供了激光修整的补偿方法,电流或电压供电。 1865型使用了一种压敏电阻式压力传感器,它安装在一个塑料外壳中,对于那些通过柔性膜片将力加到传感器的应用场合而言,例如在注入泵中就是这种情况,则1865型具有精密高度的硅薄膜片,其寿命很长,是老式的测力或负荷传感单元构成的传感器,是最可靠的替代品,由于采用了硅橡胶膜片,1865型适用于许多流体介质中。 在用于紧急救护的医疗设备中,例如进行封闭式压力或渗透检测,1865型压力检测器件所提供的方法具有重要的安全性能。 Name: 刘少凡     TEL: 0755-83680810/83680820 分机29     Mobile: 13620962747     FAX: 0755-83680866     E-Mail: SFLiu@apollosz.com lsf_ycy@163.com     Web: www.apollosz.com

楼主:
高度压力传感器 典型应用:高度计 动力手表 手机 胎压计 气压计 轮胎压监测 大气压监测 主要特点:◆量程: 1bar 2bar 7bar 13bar ◆精度:0.01%FS或<0.20%FS ◆输出:数字输出或mV ◆能耗:低能耗,可电池供电。 Name: 刘少凡       TEL: 0755-83680810/83680820 分机837       Mobile: 13620962747

楼主:
超低压力传感器 SLP系列低微压力传感器 差压和表压 量程 0~5 in H2O 0~10 in H2O 输入信号 3~7Vdc 输出信号 mV 精度 0.50% 温度范围 工作温度:-0℃~+50℃ 应用场合 医疗仪器 空气流量监视HVAC控制 气动控制。 便携式和电池供电设备 工业控制器 特点:SLP系列压力传感器为测量很低的压力提供最低成本的元件。这种低压力范围的传感器是专门设计用于精确测量 0至 10英寸水柱的差压和表压。这类差压传感器允许在薄膜任一侧施加压力,并可用于表压或差压的测量。高阻抗电桥,电池工作时的低耗电量。

楼主(2004-09-23):
最近太忙,出差在外,一直没时间来光临了

楼主:
没有人交流啊

网友A(2008-08-04):
深圳特安工业技术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只能压力变送器研发、生产、销售的高科技企业;

专业致力于电力、石油化工、冶金、造纸、市政、军工、科研、环保等领域的流量控制和检测;

公司生产的EST3051系列产品受到石化行业客户的广泛好评

华东办事处联系方式:021-64397170 15601631152 龚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