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电机的弱点!

楼主(2004-08-18):
伺服电机的致命弱点:沒有停止保持轉矩!!大家选用时要注意啊。

网友A:
谁说的!用我们公司的伺服控制器就可以保持!很简单的

网友B:
谁说的!用我们公司的伺服控制器就可以保持!很简单的 其实任何伺服电机都具有停止保持专矩的,这是最最最基本的,哈哈.

网友C:
请访问www.zyec.com, 看看我们的伺服电机产品

网友D:
伺服电机都有此功能,不然像数控机床垂直安装的那根轴在不动时不就自动滑下来了.

网友E:
我想贴主的意思不是没有保持转矩,而是说保持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即是通过各环PID算法来实现平衡的,如果增益设小了(或时间常数大了),电机的输出特性会很软,那样只要做相应的参数调节就能达到稳态平衡的要求精度了,但要说明的是即使波动再小,这种稳态的平衡也是动态变化的。。。

网友F:
你的问题很对,伺服并不是像卖的人说的“总是比步进电机好!” 其实很多从事工控的朋友对定位系统的理解还需要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