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开闭环

楼主(2004-08-18):
现在伺服系统是这样构成的:运动卡+驱动+电机。运动卡发脉冲串来控制电机,但是电机没有将编码器信号返回给驱动,这样也就没有反馈给运动卡,请问这样的精度怎么样,有人做过没有。照理说,运动卡发多少个脉冲串,电机就应该走多少个,就想问问现在的伺服电机能达到这个要求吗?

网友A:
电机没有将编码器信号返回给驱动,也没有反馈给运动卡,那你的编码器信号反馈给谁了? 你的问题好像不是太清楚.

楼主:
就是没有编码器信号反馈,因为是用的一个德国的驱动,现在驱动没有接收编码器反馈的卡了,没法反馈。

楼主:
更正:电机到驱动是有反馈的,驱动没有给卡反馈。等于只是仅靠电机本身实现的闭环。

网友B:
这就够了

网友C:
如果不考虑机器传动的误差,就只用电机后端的编码器反馈与驱动器之间构成闭环就可以了;如果希望能从最终负载处直接采样位置信号反馈构成外闭环(位置环)就可以减少或避免传动误差。至于是反馈回给上位的控制器也好,反馈回给驱动器也好差别不是很大,主要在于看您的驱动器是否支持接受电机编码器反馈的同时再接受位置信号构成外环。。。